[家电] 飞利浦ADD6800 净水机拆解维修

楼主(2024-02-28):
飞利浦  ADD6800 净水器 净饮机拆解维修

一台飞利浦  ADD6800 净水器由于机器清洁不当造成内部进水,导致触控板操作失灵,通过太阳晒没解决问题,只能拆解维修。

该机器拆解比较麻烦,内部是机芯,外边有一个基本上全封闭的外壳,外壳除了镙丝固定外还有很多卡扣,外壳拆解是一环套一环按顺序拆,摸索了好久才把机芯拆出来。

维修过程是将控制面板烘干后装机问题排除。

机器设置很紧凑,除了一体滤芯外,其它都是通用部件,比如24V电源,水泵等,机器内电路板都有防水胶,整体做工不错。

帖子主要是拆解情况。

一、机器整体

二、机器拆解

三、机器细节

电路

净水器使用说明书:

有坛友拆过一体滤芯小,链接:飞利浦净水器满滤芯ADD550拆解,求鉴定是不是智商税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68&fromuid=1079393

网友:
没看到RO膜

网友:
一体滤芯,将来使用成本最高的地方!

网友:
这个机子真好!看着养眼!

网友:
这个将来耗材是割韭菜的地方

网友:
净水器做工不 错,看着漂 亮

网友:
内部还挺紧凑,耗材一体滤芯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滤芯不便宜吧

网友(2024-04-15):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加个wifi模块变AD6811

网友:
无意中刷到这个帖子,一直觉得中水返回水箱这个设计太垃圾了,想把中水单独排出,看了楼主的拆机帖,觉得改起来应该不难,还有add6811有wifi功能,好像可以查看水质,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触摸板的大图,分享一下,谢谢!
PS:居然还看到了我的滤芯拆解帖子。。。

网友:
土豪才用这,俺用的通机

网友(2024-06-24):
把它可以改成热水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