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5款新福克斯倒车镜更换转轴

楼主(2024-02-28):
15款新福克斯,老车了,年前出去吃饭,车停路边被一位大侠给整个撞下来了,线也扯断了,当时就用绳带临时帮了一下开回家了,当时维修店基本都歇业了,就没去修。上网查了一下,最简单的就是整体更换,年后有时间了,拆下来看了一下,是转轴底座撞裂了,自己有G字夹,就自己拆了那个转轴,不小心给拆坏了,原来那个转轴是硬塑料的,又淘了一个和金的转轴替换了,接线重新焊接的,现在已经装回去了。这个转轴得找好角度才能压回去,到一定位置后扭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就一张图,没看明白

网友:
15款还是新福克斯不老了,我的还是07款1.8手三现在叫经典福克斯,平均8个油可以跑140-150,还是手动挡好开

网友B:
转轴在线淘还是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轴在线淘还是自己找

小黄鱼有的,我是找一个维修店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张图,没看明白

嗯,就是底座里面有卡扣,这个转轴上有卡榫,套上弹簧用G字夹压进去,然后转45度吧,那个卡榫就转到卡扣里面了,就把底座和镜座给连接起来了,那个弹簧就是就起到阻尼作用吧,防止镜座来回晃动

楼主:
转轴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轴是这个样子的

这得什么力度才能撞断

网友:
这是天天转啊转的转断的?

楼主:
转轴没断,是底座裂了。原转轴是我往上压的时候压坏了,那个弹簧弹力蛮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轴没断,是底座裂了。原转轴是我往上压的时候压坏了,那个弹簧弹力蛮大的 ...

弹簧力量是蛮大的,后视镜往前、往后掰需要不小的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力量是蛮大的,后视镜往前、往后掰需要不小的力气

嗯,镜座和底座连接处还有凹凸咬合突起,弹簧压力压住在某个凹凸位置能固定住,前后掰动就是弹簧受压了,力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D:
能精确的把后视镜给撞断也是人才,不会是故意用手掰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精确的把后视镜给撞断也是人才,不会是故意用手掰断的吧

不至于用手去掰断吧,需要力量很大的,底座都是注塑吧,很结实的,路边停了好多车的,也没挡住哪家的门头。感觉像是电动车或摩托车吧,速度很快给撞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