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改造一个卷纸盒

楼主(2024-02-28):
这些卷纸盒设计有点缺憾,盖子那边的轴比盒子里面的轴大,导致卷纸不在一个平行线上,好容易卡阻,我是这样认为的,本来想买过一个其它款的,看了下没合适的,就给它小改下,加个轴承吧

网友:
有轴承的话,抽起来比较顺滑一些。

网友:
轴承一加,立马变得丝滑了

网友A:
坛友的动手能力和想法真的是无限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的动手能力和想法真的是无限精彩

被逼的,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学习了不得了不得了

网友B:
丝杠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怎么固定的?

热熔胶固定,没多大力

网友:
用上轴承,过于顺滑吧?

网友C:
装上轴承过于顺滑,会不会一拉就啦啦的拉出长长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上轴承过于顺滑,会不会一拉就啦啦的拉出长长一段?

我这不加轴承都存在这个问题啊。

这纯粹是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