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的蓄电瓶可以用耐高温3串锂电池替换吗?

楼主(2024-02-28):
讨论一下 ,感觉电动汽车的启动电流应该不大。我的长安E STAR  不到4年,原车带的控制用蓄电瓶就不能启动车辆了  能不能使用3串的耐高温锂电池替换

网友:
铅酸电池便宜,安全。没必要换锂电吧。12v铅酸电池不能用3串3元锂电替换,4串铁锂电压比较符合。

网友:
汽车发电机14V电池会过充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还要动力电池耐大电流。充电电路也要改,锂电池比铅酸娇贵,不好伺候

网友:
换一个吧,大佬

网友B:
电动汽车的启动电流应该不大.................第一次听说

铅酸电池才是正确的,耐高温、不燃烧

通常能用4年,几百块钱,不错了

锂电安全系数不好说,又贵。因为是汽车上用的,所以不用考虑重量轻量化的问题,首先还是铅酸

网友:
还是用铅酸电池。安全

网友:
不可以,老实的用铅酸电池,手头有合适的磷酸铁锂也可以,只是低温时可能不太好用,3串的三元锂电压不够,正常发电机发出的电接近15V,3串锂电根本承受不住的,如果你弄一套大电流的保护板,成本 不低,不如去买铅酸电瓶,不带启停以个换新才三百多元,带启停的也就四五百,所以用锂电代换车用电瓶是不太合适的,南方用四串铁锂勉强可以,因为电压合适不会产生过充,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过放,而好点的铁锂实际耐过充过放比较不错,即使没有保护板稍微有点过充过放都不会损坏,只需要定期检查一下每串的电压即可当然,你要是有钱装上大电流充放板也是可以的,只是不值得

网友:
汽车发电机电压是14.4V,4串铁锂和铅酸电池都是14.4V,3串锂电池12.6V。

网友:
耐高温锂电   基本不太靠谱。无非就是铁锂和三元。
根据电压条件,还是用4串铁锂更好一些。要不得改充电电路。而且要用合适得保护板,不能裸奔。

网友:
还是老实换铅酸吧,或者并一组超级电容,只是现在超级电容价格涨飞了...

网友:
他的车是新能源应该,电流不大,对电压有要求,

网友:
比亚迪已经把铅酸小电瓶改成铁锂了,三元锂就算了,机舱里温度太高,太不安全

网友:
事关安全,不宜改动.

网友:
电车小电瓶用4串铁锂配保护板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动汽车的启动电流应该不大.................第一次听说

铅酸电池才是正确的,耐高温、不燃烧

少见多怪。
孤陋寡闻连不是。
电动汽车的启动电流真的很小,带动行车电脑,刹车真空泵而已。并且启动后,就有DCDC供电了。
平时锁车,熄火后,待机而已。

请注意,说的是电动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见多怪。
孤陋寡闻连不是。
电动汽车的启动电流真的很小,带动行车电脑,刹车真空泵而已。并且启动后, ...

哦呵,看差了........看成是普通的燃油车的启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见多怪。
孤陋寡闻连不是。
电动汽车的启动电流真的很小,带动行车电脑,刹车真空泵而已。并且启动后, ...

我的感觉也是  不需要多大容量,电压够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还要动力电池耐大电流。充电电路也要改,锂电池比铅酸娇贵,不好伺候 ...

这个是电动车,不需要带起动电机,只是带行车电脑和刹车泵,对电流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
铅酸电池以旧换新,便宜,安全,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