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教大家,优利德UT139C万用表如何开启背光

楼主(2024-02-28):
             如题,请问优利德UT139C万用表如何开启背光,现在开启背光后,15秒左右熄灭,然后就不亮了,必须再按HOLD键才能再次开启,无法自动触发开启背光吗?

网友:
我的胜利万用表也是 背光时间太短,也想把时间弄长点,找不到方法

网友:
我都控制管并一个电阻,让led一直有0.5-1.5-MA的电流发光,改的锂电池,这点耗电没关系

楼主:
没有自动触发功能吗?例如测量的时候自动亮起来吗?

网友:
好像背光的默认点亮时间就是15秒,可以通过修改EPROM参数,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