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焊针,国产和进口差别大么?

楼主(2024-02-28):
看了下淘宝上卖的有国产,台产,日本产,美国产。。。买哪种合适?国产和进口差别大吗?我看有坛友直接用铜电线打磨一下也能当焊针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大量点焊使用,国产进口我用了没啥区别,铜线打磨也能凑合使用,要是大量点焊使用,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大量点焊使用,国产进口我用了没啥区别,铜线打磨也能凑合使用,要是大量点焊使用,一分价钱一分货 ...

个人一年也点不了几次,看来国产就够用了

网友:
少妇啊,水这么多?

--------------------

网友:
米国的铜分子排列和中国的铜分子排列不同的
所以,买米国的贵一点就对了

网友:
紫铜棒而已

网友:
网购紫铜棒就行.

网友:
用量少,没研究过

网友:
出口转内销吧!!!

网友:
呵呵,呵呵,你自己想。

网友:
点焊机焊针不是纯紫铜,是合金的,一般是氧化铝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一年也点不了几次,看来国产就够用了

找个合适的铜棍子自产。

网友:
这个应该不存在进口的问题
就是根紫铜棒子

网友:
用到工业上也许会有多少的区别

网友:
这个焊针和你说的焊针不同

网友:
合金的话,不容易粘针,纯铜的话,调不好容易粘针

网友:
选择国产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直接用铜线

网友:
用铜线更换不心疼

网友:
看价格,国产也不是没好货,我当初在一家店里买了国产的与弯弯的,国产能略差点,粘针稍微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