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路由器?-wifi6企业级路由器……补内部图

楼主(2024-02-28):
移动公司给公司送来了几台路由器,堆在拿吃灰,看了下参数,网上都没查到  各位看下这个路由器和K2P比怎么样,可以的话拿一台回家用用(说是两年到期了只要还回来就好),太多了根本用不完!

4根天线,2根2.5G   2根5G        铁质外壳!!!

我想看下用的什么芯片,不过没查到

---------------------------另外,我把移动的路由器用在电信宽带上应该可以吧

这个是打开后的黑色是铁质散热片!!

这个底部电路,做工还算规整!  有一块屏蔽罩(罩子有焊锡连接的,没工具没拆)

这是黑色铁质散热片下面,有两块屏蔽罩(罩子有焊锡连接的,没工具没拆),

这是大的屏蔽罩下的黑色芯片,找到的型号是:qca8337-AL3C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路由器芯片!

网友:
拆开看芯片

网友:
锐捷的,貌似还不错。

网友A:
加了个铁壳就是企业级

网友:
qca8337-AL3C 高通的网络交换芯片,支持4、5个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个铁壳就是企业级

还要加企业级固件代码的
高通卖芯片时配套的软件也是另外收费的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不知道信号强不强

网友B:
还行吧,wifi虽然更新换代快,但是升级换代的边际贡献越来越低,wifi6升级到7、千兆升级到2.5G提升除了跑满下载外感觉不大

网友:
不能刷机坚决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wifi虽然更新换代快,但是升级换代的边际贡献越来越低,wifi6升级到7、千兆升级到2.5G提升除了跑满 ...

wifi5和6的差别我也没感觉出来

网友:
这缺件缺的,还没我拆的那两个K2P用料好。。

网友:
质量可以,信号应该也不错的。这种运营商定制路由器有的地方会被封,最好找路由器官方客服问问,或者做二级路由

网友C:
不能换运营商的,会锁定网络的

网友:
高通的芯片,看上去应该不错。高通的芯发热量不低,金属的外壳有利于散热。从天线的数量来看,规格应该不高,1200m的应该。

网友:
可以呀,不要浪费,用起来~~~

网友:
比k2p性能强得多

网友:
WIFI6的配置应该比K2P好些,楼主拿个回家用就是,希望等几天发帖看看使用效果。

网友:
银色两个铁盖也撬开来看看。估计也是比较常见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wifi虽然更新换代快,但是升级换代的边际贡献越来越低,wifi6升级到7、千兆升级到2.5G提升除了跑满 ...

百兆内 wifi567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换运营商的,会锁定网络的

不是光猫还有锁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