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4寸显示器的库存量很大吗?怎么还有商家推销24寸的?

楼主(2024-02-28):
买了个28寸的显示器,太小了,以为会比19寸提升很大,结果,把缩放弄到字很小,看电子书才勉强放的下一整页不用翻页,28寸也还是非常小。28寸对角线如果再长20厘米左右,大概就是电脑显示器作为日常各种用途最合适的。

网友:
屏太大了,看一屏还要转头才行。

网友:
这话说的,24寸在我眼里是标准桌面尺寸啊,大了看着多累啊,而且屏幕大小和观看距离不是有个关系嘛

网友A:
单位清一色24寸,你要说为啥要24寸的?标准工位用24寸大小正好。

网友:
我连24寸都觉得太大,我还在找21.5的1080的。你看不完一页的,会不会是分辨率问题,而且不是显示器大小决定的,类似定制类显示器,有13.3寸就有1920x1200的分辨率,甚至4K的。就类似平板一样

网友:
要支持竖屏才行,2K才是正经的。

网友:
楼主看电子书,可曾试试把屏幕旋转90度。

网友:
你看小说的话,要用竖屏

网友:
用惯了28寸4K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
分辨率放小一点就行了,一个普通电脑桌,放个21寸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清一色24寸,你要说为啥要24寸的?标准工位用24寸大小正好。

原来是有商用办公用采购需求,商用利润大.确实有分量.主打商用,兼顾民用.

网友:
我比较喜欢高分辨率的镜面屏显示器。

网友:
看来楼主需要换32寸显示器了

网友:
22(21.5)、24(23.8)、27寸的显示器是主流吧?怎么在你眼里24寸的好像要消失了一样?

网友:
22、24、27寸的显示器是主流

网友:
22寸想买进

网友:
我家里一个21.5寸,一个23.8寸,都是1920*1080分辨率。

网友:
电脑显示器看电子书不算主流用途...

网友:
28寸对比19寸提升还是非常大的,楼主的28寸是1080p的吧?27寸及以上应该上2k及以上分辨率。

网友:
眼睛的视野有限,屏幕尺寸也不可能无限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