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anDisk-60044-064G闪迪这个颗粒有哪个主控支持?坏了想搬板

楼主(2024-02-28):
谢谢大家,这个闪存有哪个u盘主控支持?或哪个SSD主控支持?

网友A:
不知道制程,但肯定是带锁的,盲猜2258xt能支持。

楼主:
拆下来做u盘,有没有哪个主控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做u盘,有没有哪个主控支持?

拆下来上2258xt看看

网友B:
应该是带锁BiCS3

网友:
2258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带锁BiCS3

带锁是不是就搬不了板?就废了?

网友:
试试2259xt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锁是不是就搬不了板?就废了?

可以搬板的,普通2258xt的板子,闪存搬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搬板的,普通2258xt的板子,闪存搬上去就行

谢谢啦!

网友(2024-12-06):
楼主成功了吗,我这也坏了一个,现在怎么知道颗粒的电压之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制程,但肯定是带锁的,盲猜2258xt能支持。

2258H 能支持不?

网友(2025-06-05):
有下文么?楼主,阵亡了一个类似的西数绿盘,064G的闪迪颗粒,不知道2258xt是否可以给颗粒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