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装TF的U盘——TF卡转U盘板的转接板

楼主(2024-02-28):
只能说“能用”,不如TF卡配读卡器来的读写速度快,读写速度在1 ~ 4MB/S之间波动。

用win7/win10做U启除了慢一点以外都挺好。可以安装PE,但无法读取GHO镜像。ISO,wim,ima,esd正常。PE下多窗口任务太卡。系统备份镜像写入读取异常。

网友:
PE下多窗口任务太卡,把U盘拔了一样卡

网友:
牛屎快不了

网友:
妥妥的电子垃圾

网友:
的确不如读卡器来得实在

网友:
不如读卡器来得实在

网友:
不就是个读卡器?

网友:
还不如买个川宇的那个迷你读卡器,虽说是USB2.0的,但是硬封的芯片,用上淘宝小红包,有时能白嫖

网友:
和读卡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读卡器比较好

网友:
速度太慢,没意义了

网友:
牛屎读卡器

网友:
U盘就是读卡器加TF卡

网友:
兼容性不如U盘!

网友:
还不如那种迷你读卡器,内存卡在USB口的

网友:
杂牌牛屎芯片用不久,对付用吧。换张好卡也许速度会快些。

网友:
这种能用就行了。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这玩意很容易弄坏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