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内存检测工具 TechPowerUp MemTest64 v1.0

楼主(2024-02-28):
内存检测这款非常好用。

网友:
很一般。建议还是U盘引导检测。Windows系统会占用一部分无法完全检测

Passmark的就很好用

网友:
楼主这个是win多少的系统?

网友:
Passmark的就很好用

https://www.memtest86.com/

网友:
用来干嘛的?

网友:
我是使用pe盘的dos模式的自带检测软件的,虽然不是图形化,但是可以跑全内存
这个win的内存检测我自己试过一个内存坏的不明显时候,是不能检测他的,但是内存又在系统显示。必须拔下来重插才会出现内存直接挂掉。所以检测内存必须全部拆下,再一个插入检测一次这样来查

网友:
谁有显卡显存测试软件了。最好DOS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用不到。。。
用到了的电脑运行不稳定

网友:
感谢分享,测试内存的好工具

网友(2025-05-20):
感谢楼主分享,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