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CVB SM2258H BGA272跳线求助

楼主(2024-02-28):
东芝收购建兴后出的CVB-8D型号,主控SM2258H 焊盘BGA272,原厂上的是东芝BICS4颗粒。
我拆了上L06B后不识别芯片ID,已经量焊盘确认VCC3.3/VCCQ1.8,求助是哪里跳线导致的不识别,还有那位大神知道这板Toggle跳线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板子,我只贴过闪迪东芝,还没上过IM。买板子的时候,店家就注明了,只能上东芝闪迪,所以也没尝试上其它颗粒。

这题不会,静等大佬来解答。

网友:
楼上的都不会我也帮顶一下。。

网友:
我也不会,我也帮顶。

网友A:
不是,你l06b颗粒是什么脚位啊,你这不是01T的么,不是132脚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l06b颗粒是什么脚位啊,你这不是01T的么,不是132脚位吗?

4AN是BGA252脚,兼容272

网友B:
同意5楼,,,楼主这个颗粒是不是BGA132的,BGA272是不兼容BGA13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5楼,,,楼主这个颗粒是不是BGA132的,BGA272是不兼容BGA132的

01t4an bga252兼容272没错,这板子土狗ddr跳线好找,问题是土狗电压跳线未知,所以上06b还需要找一些跳线

网友:
这底下的颗粒明显有点歪啊~~~~

网友C:
土狗就是主控下方,那个大电阻,是我换过的。
贴过SanDisk颗粒,拆了土狗,后面又加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狗就是主控下方,那个大电阻,是我换过的。
贴过SanDisk颗粒,拆了土狗,后面又加回来了。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土狗就是主控下方,那个大电阻,是我换过的。
贴过SanDisk颗粒,拆了土狗,后面又加回来了。 ...

闪迪/HY的非狗颗粒直接拆一个就行,换IM的好像还要拆(挪)若干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