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建行的ETC,为啥电池标的是不要充电呢?

楼主(2024-02-28):
捡了个ETC,要插银行卡的,按了一下按键,竟然还有电,拆开看看能不能搞到电池,拆开发现有两颗3.6V的锂电池,但是电池上写的DO NOT RECHARGER,这是不要充电的意思,可是这ETC上有块小的太阳能板,为什么不用充电电池呢?而且电池这么久了还是3.6V满电的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充电会炸

网友A:
可能就不带充电的电路吧

网友:
两颗锂电池,其中一颗是锂亚电池不能充电,另外一颗应该是铁锂可以充电!

网友:
太阳能板提供工作电压,电池后备

网友:
SPC1520锂离子电容,是可以充电的,另一个是一次性锂亚电池,这个是不可充电的,太阳能主要给那个锂电容充电,那个一次性电池也可以给电容充电,这种双保险,延长一次性电池的使用时间,而且可以弥补放电电流不足,这是后面改进的型号了,早期版本只有一个一次性电池,缺陷太大了(主要是那个一次性电池到后期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
好像说两粒电的一个是不可充电(存数据用),一个是可充电(工作用)
有些里面是只有一个电的

网友:
我也拆过也是亿纬的电池 不能充电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水表里也是锂亚电池,没电就没水用,到供水公司买一个几十块。

网友:
DO NOT表示禁止的意思,不是不要而是不能充电,充电会炸,论坛里有先例

网友:
前几天拆一个类似的,两节电池,有一节是铁锂可以充

网友:
红皮的是锂亚电池,紫皮的是锂电容,锂亚电池不能充电,锂电容用太阳能补电,电流最大也就1-2ma

网友:
锂亚电池,充电会炸!!!

网友:
红的是锂亚硫酰氯电池不可充电。紫的我以为是可充电锂电池,看楼上回帖才知道是锂电容。

网友:
这玩意不是太阳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不带充电的电路吧

你成功把我逗笑了~

网友:
锂亚电池不能充电,锂电容用太阳能补电,,学习了解了

估计,这个电池的自放电和电路的电耗极小,至少用好几年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不要充电 ,这玩意可以当做泪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