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拆个不到1元的头灯

楼主(2024-02-28):
前一阵子,淘宝阳光农场每天都能换到3元红包,可以用红包的商品不多,换两个简易的头灯吧,券后不到1元

外包装,标注了开关分4档:强、弱、爆闪、SOS,不实用,看看能改吗

头灯外观

上面是一个开关按键

下面是MicroUSB充电口

后面的参数

拆开了,14500电池一节

反光碗

电路板,充电芯片是4054,无字IC和2个MOS应该是控制灯的

奇怪的是两边各有一个元件,貌似是光敏电阻之类的,不知道做什么用

microUSB母座卡在电路板中间了,不好改TYPE-C

充电试试,电池容量约530mAH

灯光马马虎虎,能亮就行,主主打 便宜

网友A:
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那两个应该是红光爆闪的LED吧?纸盒上有这个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几毛钱买成这样相当可以了,比那种二极管降压充电,然后仅靠电阻限流的那种头灯好太多了

网友:
长按开关看看那两个LED有没有反应。

网友:
厉害。下次拍前推荐呢。要不咱们看着眼馋买不到

网友:
看做工还行,好歹是大块铝基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应该是红光爆闪的LED吧?纸盒上有这个档位

和我买的那个一样,双击红光爆闪,亮瞎眼的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买的那个一样,双击红光爆闪,亮瞎眼的亮度

冒充应急灯

网友:
1元钱不能要求太多

网友:
我买的是那种带挥手感应的,只有强、弱2档,感觉的也不错。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内部看着还算可以

网友:
现在阳光农场都没什么人玩,可以买的东西太少

网友:
这个便宜不错了

网友:
这个价位还不错

网友:
同款一个,不过没这么便宜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池不行

网友:
你这羊毛薅的好啊,只是电池都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