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邻居维修台德尔玛真空吸尘器(DEERMA DZ700)

楼主(2024-02-28):
邻居拿来一台德尔玛真空吸尘器,说不能正常开机使用帮看下什么原因坏。

楼主:
最后总结原因:长时间使用只清理了真空桶内垃圾,没有清洗海绵上粉尘风路造成受堵电机发热,温度过高导致开关和塑料件损坏。

网友A:
吸尘器有几种电机无刷的、有刷的、交流的直流的,你的这种属于交流有刷串激式电动机.其特点转速在有刷电机属于超高速的。

网友B:
德尔玛的吸尘器我也在用,如果发现排风口发热比较严重就得马上停机,然后清理尘桶和滤芯,再继续用,否则就会像楼主总结的那样。

网友C:
是不是加个温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尘器有几种电机无刷的、有刷的、交流的直流的,你的这种属于交流有刷串激式电动机.其特点转速在有刷电机 ...

你介绍的更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尔玛的吸尘器我也在用,如果发现排风口发热比较严重就得马上停机,然后清理尘桶和滤芯,再继续用,否则就 ...

排风口发热比较严重就得马上停机,说的更到位

网友:
可以在电机定子铁芯上面贴个温度突跳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加个温度保护

加个也可以,但商品上要注明,不然保护后部分人不知道还以为坏了,个人理解

网友D:
塑料变形成这样,电机没烧坏算是万幸

网友E: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加个过温保护的事就是不加

网友:
看来没有保护装备啊,温度过高不停机。

网友:
还是设计方面的问题,变成快消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吸尘器有几种电机无刷的、有刷的、交流的直流的,你的这种属于交流有刷串激式电动机.其特点转速在有刷电机 ...

那碳刷磨完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变形成这样,电机没烧坏算是万幸

主要还是要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看着还可以

做工是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碳刷磨完就坏了

估计吸尘器也要换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变形成这样,电机没烧坏算是万幸

电机质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