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7-3770现在还值得玩么,想改造成NAS

楼主(2024-02-28):
有一个洋垃圾,CPU是I7-3770,想改造成NAS,大家说说值的么?这玩意貌似比较费电啊

网友:
卖了,直接换一套别的

网友:
确实能耗较高

网友:
不考虑功耗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
功耗比较高,不太合适

网友:
真接上群辉!

网友:
性能足够用,就是功耗有点高,待机功耗没记错的话大概在30W左右

网友:
低压cpu比较合适,功耗低。

网友:
I7 3770卖了,换给5元钱的G1640,功耗小了nas也够用了

网友:
功耗太大了,费电

网友:
BIOS里把电压调低,电源选项里把CPU频率调低

网友:
功耗高 性能太强 不建议
软路由和nas都是主打省电 低故障

网友:
电费不低啊

网友(2025-05-18):
我的蜗牛星际A,原装是J1900,长时间开机挂PT,功耗在26W左右。
但是,浏览网页和做些简单文字、PPT编辑有点卡,
稍微打开一个程序,CPU立马100%,
春节后把原装的J1900换了B360+I3-8100,改造成小钢炮了,
性能翻了三倍,功耗自然也上去了,60w+。
有利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