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刷机卡4%维修

楼主(2024-02-28):
恩山网友的机器,斐讯N1盒子,S905D cpu,2G 16Bit内存,8G闪存,刷机怎么折腾都是卡4%,换了EMMC一样,无奈只好将cpu和DDR3芯片重装了一遍,问题解决

卡4%,刷不过

卡4%,刷不过

换闪存测试

换闪存测试

拆下芯片清理焊盘

拆下芯片清理焊盘

S905D植锡

S905D植锡

加焊油归位

加焊油归位

刷机正常

刷机正常

电流正常

电流正常

最后,有机器需要维修的可以联系俺的vx:corecool001

网友A:
CPU怎么会挂了呢?不懂,我用EMMC做过U盘,不敢动手机。。

网友B:
手艺大牛,步骤详细点没准加精

网友:
动手能力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怎么会挂了呢?不懂,我用EMMC做过U盘,不敢动手机。。

cpu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大牛,步骤详细点没准加精

论坛好久没来了,搞了什么鬼家元有点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怎么会挂了呢?不懂,我用EMMC做过U盘,不敢动手机。。

手机一样的,只是手机芯片BGA焊点很小

网友:
叫甲元论的人真不好受。

网友C:
我去,这是什么鬼,网上一大堆晶晨905的盒子卡在这个地方,我也是各种短接、刷机神器都上了也没搞定,但从来没怀疑过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这是什么鬼,网上一大堆晶晨905的盒子卡在这个地方,我也是各种短接、刷机神器都上了也没搞定,但从 ...

俺也是,换了几台电脑,换固件,数据线均不行

网友D:
可以扩容麽?原8G现在基本满了,问题是还没装几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扩容麽?原8G现在基本满了,问题是还没装几个APP。。。。。

可以,最小扩容成32G的,联系俺vx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最小扩容成32G的,联系俺vx

网友:
换硬盘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