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朋友送了一副可换线可换针的表笔

楼主(2024-02-28):
这个表笔跟常见表笔有点区别!笔杆前端套了一个橡胶套和海绵套!笔杆尾部和插头尾部都可以拆开!也就意味着它可以换线!
特尖镀金笔尖,发现有接触不良问题,用砂纸打磨后问题解决!表笔线阻中规中矩,线材外径跟14AWG硅胶线差不多,但是单根线阻有37毫欧了!线材手感Q弹那种!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线组还是大了一点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可以换线的表笔

网友:
你朋友还缺朋友吗?

网友:
成本价应该20几元

网友:
不便宜,顶我一个表的价钱

网友:
看着应该不错。

网友:
好东西啊,朋友不错的。

网友:
还不错的做工。

网友:
果断换用红包撸的硅胶线,柔软耐高低温,关键是内阻低

网友A:
感觉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可以

笔杆尾部和线连接的地方看图片是压接的,金属是什么材质,能上焊锡吗?能上焊锡就可以换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杆尾部和线连接的地方看图片是压接的,金属是什么材质,能上焊锡吗?能上焊锡就可以换线了 ...

表笔两头可以直接换线焊接的,如果买回来换线还可以,不换线使用就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两头可以直接换线焊接的,如果买回来换线还可以,不换线使用就一般般。 ...

好的,谢谢

网友:
看起来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