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0A铅酸电池199敢入手吗

楼主(2024-02-28):
如题,最近电动车明显感觉公里数有明显缩减,大概60v20a的电池,骑行速度30km/h,跑30km左右就没有电了。于是在网上看到如下图的商家在卖电池,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199以旧换新。要知道以前换6020,我们这边以旧换新都是320左右。这直接砍半,想咨询大家,这种敢入手吗?说的还是一线大牌电池。

楼主:
再补充一个:本来是打算试试水的,然后我去店里给老板说换电池,他问我现在电池能跑多少,我说25km/h的速度,能跑30km最多了。然后直接回复我说不用换,说换了也是这个公里数,难道6020的电池就只能跑30km?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楼主:
看评价都是好评,无差评,令人深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个:本来是打算试试水的,然后我去店里给老板说换电池,他问我现在电池能跑多少,我说25km/h的速度 ...

天冷,缩水正常,等暖和了,再看看!店老板没坑你,好人啊!

网友:
感觉现在的电池不好,锂电又怕买到拆机货。

网友A:
俺检测有用一块电瓶坏了,花15去维修点换了一块旧的,只要是那一块保用。坏了再换一块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个:本来是打算试试水的,然后我去店里给老板说换电池,他问我现在电池能跑多少,我说25km/h的速度 ...

给你换的也是旧的拆下来挑挑重新组合的呗

网友:
天冷续航是会短些,等天暖和了再看看。最好测一下电池电压和内阻,差异是否很大。

网友B:
电池的水深,估计新的还不如你现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水深,估计新的还不如你现在用的

被惊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个:本来是打算试试水的,然后我去店里给老板说换电池,他问我现在电池能跑多少,我说25km/h的速度 ...

看一楼的跑30KM,这与其它车子差不多,25K时速实际多多了。看来那人也没骗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检测有用一块电瓶坏了,花15去维修点换了一块旧的,只要是那一块保用。坏了再换一块就是。 ...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只坏某一块,如果是一起买的新电池用了2年后差不多都是一起不行了。

网友:
新的就还行。。。

网友:
10度以下,30KM差不多

网友:
看到最近出的事,对电池车还是有点体虚。

网友C:
199元6020电池?五块20的电瓶两百元吗?我记得这种电瓶回收是50块钱一块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9元6020电池?五块20的电瓶两百元吗?我记得这种电瓶回收是50块钱一块的呢 ...

对的,6020,5块电池,回收价50的话,也就是250,比回收还便宜的新电池 可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6020,5块电池,回收价50的话,也就是250,比回收还便宜的新电池 可信吗 ...

以旧换新200元也好便宜了,旧的抵200元,相当于新的400元了,很便宜

网友:
冬天20A确实就这续航,老板也是实在

网友:
我家电三轮,换了个组新的,不知道多少安,72v,花了1500,旧电池,回收走了,我不在家,妈叫镇上的人来换的,我感觉被骗了,等我有空回去看看是多大容量的,铅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