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IHF802CM电饭煲通电没返应检修

楼主(2024-02-28):
一台米家IHF802CM电饭煲,通电没返应。拆机发现大保险没烧,发现顶部保温片的2条线断了。连上也一样,低压供电电路没电,没发现有明显的烧件。低压保险电阻也正常,测有300V直流电至GDMP18芯片。去宝上下单卖了芯片还没到,在家里找到块废品佬那捡的一块拆机板。芯片是PN8124F,查了下芯片脚位零件都一样的。直接代换试机正常使用。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备用零件多啊

网友:
手艺杠杠滴!

网友A:
楼主好手艺,
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猛推这种电磁加热方式的电饭煲,我是今年才用上的,但是没发现比原本就款的用底板加热的电饭煲的好用在那里,特别那个饭做出来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
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猛推这种电磁加热方式的电饭煲,我是今年才用上的,但是没发现比原本就 ...

基本不会糊底。稀饭不会漫出来,控制电磁比较精确。

网友:
这种烧了芯片就不好修了,网上买拆机板有吗?

网友:
谢谢分享,前两天有个小熊的坏了,拆开来还没找到故障原因就被丢了原件都没有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会糊底。稀饭不会漫出来,控制电磁比较精确。

问题是保温能力做不到原来的底板发热,煮饭熟了后保温再吃就感觉失水过多的感觉。煲稀饭不撒漏是真的好,但是水分蒸发我还没习惯回来,以前底板发热的基本滚不起来,这个滚起来能控制,但是要把水分蒸发部分算进去,我那次直接开了九阳的卤煮档,卤肉,差点变成铁板烧!水给我全蒸干了

网友:
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猛推这种电磁加热方式的电饭煲,我是今年才用上的,但是没发现比原本就 ...

基本不会糊底。稀饭不会漫出来,控制电磁比较精确。
受教了,以后买电饭锅买这种。

网友:
同款   同款裂锅盖

网友:
能查出这个芯片故障的,属于修电磁炉的高手级别。

网友:
楼主高手。感觉这种显示和控制放在顶盖的就是先天设计缺陷。

网友:
电磁的还是有一定优势,不糊底,不溢粥

网友:
佩服楼主能力,我只会维修普通电饭煲

网友:
你咋这么厉害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