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改造VC921表笔

楼主(2024-02-28):
VC921的表笔确实垃圾,还没用几次根部就有泛白折痕,索性直接换硅胶线,家里有18AWG的线正好换上,不过18AWG还是粗点放里面有点费事,我买的20AWG还没到,那个又感觉细了不打匹配,先凑合用。
割掉底部用3MM钻头打孔,要细心点,把钢针顶出来焊接在塞回去,用钳子拔到合适位置就OK了,上图。

网友:
测一下电阻吗

网友A:
线太细,看看我做的,有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太细,看看我做的,有贴

粗的放不进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太细,看看我做的,有贴

这个线需要盘起来放进表里,粗的别想了,我其他的表做得表笔都是14AWG

网友B:
用内芯是银线的硅胶线,细一点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内芯是银线的硅胶线,细一点可以。

这个挺好的,回头我也照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内芯是银线的硅胶线,细一点可以。

用20AWG的可以,我比对了一下里面线粗细跟18差不多,只是外皮薄了,应该能放进去1米

网友:
才刚刚在淘宝下了一单硅胶表笔,不知道对比普通表笔感觉如何

网友:
好手艺,值得学习

网友C:
现在的贴片太小了,要很尖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贴片太小了,要很尖才好用

除非改外置的表笔,这种表笔尖的没得卖,除非打磨

网友D:
我通常直接焊大头针,加细铜丝捆绑再焊牢固,折损了再焊一条,另外表笔线容易断很痛苦,有时应急也会削开绝缘层焊接一下,电工胶布包起来,很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通常直接焊大头针,加细铜丝捆绑再焊牢固,折损了再焊一条,另外表笔线容易断很痛苦,有时应急也会削开绝 ...

卧室将大头针直接焊在螺母上,拧到表笔的后部螺丝上使用,不用时取下。也用过去计算机开关电源的插头母扣焊上大头针直接套在表笔上用过。

网友:
什么都能改,高手

网友:
   都是高手呀 !

网友:
你这表笔是10a的,20a的不这样

网友:
多多3套9元,还是不错的,不是所有的多多表笔都一样,好一点的要看插头是不是十字花,很多是6片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