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监控盘插到电脑上应该怎样操作

楼主(2024-02-28):
监控上面的一个2T硬盘,挂电脑上读不出来,需要初始化。手上没有硬盘盒,只能插主板上,请问各位,读取里面的监控?

网友A:
直接挂电脑SATA接口

网友B:
直接挂上去就行了啊,然后查看视频,就这么简单

网友:
sata直接挂上就行,SAS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有可能视频格式不支持播放

网友:
直接在硬盘录像机上导出需要的视频,

网友C:
有些录像机的硬盘格式windows不一定识别得出来,挂上去会显示一个未初始化的硬盘,这时候千万不要初始化。找录像机卖家要一个可以读取监控硬盘录像的软件装上后就能看到硬盘的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挂电脑SATA接口

这样不行,电脑没显示盘符都没有,需要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挂上去就行了啊,然后查看视频,就这么简单

连盘符都没有,初始化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录像机的硬盘格式windows不一定识别得出来,挂上去会显示一个未初始化的硬盘,这时候千万不要初始化。 ...

就是这样的,播放器可以用录像机上的,录像机上可以下载播放器,我试试。

网友D:
海康卫视专用的硬盘么,如果是专用的,应该不支持电脑,只能在海康的系统上用,据说是加密的

网友E:
找DVR Examiner 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卫视专用的硬盘么,如果是专用的,应该不支持电脑,只能在海康的系统上用,据说是加密的 ...

应该是这样吧,那只好把这个盘装回原来的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DVR Examiner 读取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bios看看有没有,有的蛮麻烦

谢谢,这种技术类的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录像机的硬盘格式windows不一定识别得出来,挂上去会显示一个未初始化的硬盘,这时候千万不要初始化。 ...

请参考此回复,这个答案很正确。

网友G:
桌面此电脑/计算机图标点右键,管理,弹出的窗口点击左侧的存储-磁盘管理,选中新增的硬盘,点右键格式化。或者进PE系统把硬盘格式化后再进系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桌面此电脑/计算机图标点右键,管理,弹出的窗口点击左侧的存储-磁盘管理,选中新增的硬盘,点右键格式化。 ...

然后恢复数据,对吗?

网友:
有的是用录像机播放软件读取,去官网看看。
有的录像机是Linux 系统,window要装Ext2fsd软件就能读硬盘的内容

网友:
把硬盘装回原录像机读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