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士BOSCH GHG630 DCE 和GHG20-63热风枪拆解

楼主(2024-02-28):
GHG 630 DCE

楼主:
新款GHG 20-63

网友:
热风枪内部都差不多,一般都是风扇异响,发热丝损耗,主板坏的真不多。

网友:
风扇马达看着有点低档。
感觉略杂乱,这型号还没完善么。

网友(2024-06-02):
630,里面的图片能不能发一张图片看看,就是散热片后面的,我一支要修,里面的元件没有啦

网友:
用料真足,怪不得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