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旧手机除了换盆,还能点灯

楼主(2024-02-28):
相信大家手里都有几个旧手机,换脸盆不甘心
其实要是能连接上ESP32,就可以当个屏幕来用
下面的方案,供大家参考

点击下面可以看视频,不会发视频,有知道的老铁能分享下么

【手搓APP ,ESP32 用MQTT 和 BLE 通过Flutter 点灯】
B站视频

参考这个网
https://randomnerdtutorials.com/esp32-web-bluetooth/

刷入下面的代码,然后用电脑访问这个网址,就能控制,电脑要有蓝牙,最好是笔记本

https://ruisantosdotme.github.io/esp32-web-ble/

国外的网站,有点慢

/*
  Rui Santos
  Complete project details at https://RandomNerdTutorials.com/esp32-web-bluetooth/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

#include <BLEDevice.h>
#include <BLEServer.h>
#include <BLEUtils.h>
#include <BLE2902.h>

BLEServer* pServer = NULL;
BLECharacteristic* pSensorCharacteristic = NULL;
BLECharacteristic* pLedCharacteristic = NULL;
bool deviceConnected = false;
bool oldDeviceConnected = false;
uint32_t value = 0;

const int ledPin = 2; // Use the appropriate GPIO pin for your setup

// See the following for generating UUIDs:
// https://www.uuidgenerator.net/

#define SERVICE_UUID        "19b10000-e8f2-537e-4f6c-d104768a1214"
#define SENSOR_CHARACTERISTIC_UUID "19b10001-e8f2-537e-4f6c-d104768a1214"
#define LED_CHARACTERISTIC_UUID "19b10002-e8f2-537e-4f6c-d104768a1214"

class MyServerCallbacks: public BLEServerCallbacks {
    void onConnect(BLEServer* pServer) {
      deviceConnected = true;
    };

    void onDisconnect(BLEServer* pServer) {
      deviceConnected = false;
    }
};

class MyCharacteristicCallbacks : public BLECharacteristicCallbacks {
    void onWrite(BLECharacteristic* pLedCharacteristic) {
        std::string value = pLedCharacteristic->getValue();
        if (value.length() > 0) {
            Serial.print("Characteristic event, written: ");
            Serial.println(static_cast<int>(value[0])); // Print the integer value

            int receivedValue = static_cast<int>(value[0]);
            if (receivedValue == 1)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ledPin, OUTPUT);

  // Create the BLE Device
  BLEDevice::init("ESP32");

  // Create the BLE Server
  pServer = BLEDevice::createServer();
  pServer->setCallbacks(new MyServerCallbacks());

  // Create the BLE Service
  BLEService *pService = pServer->createService(SERVICE_UUID);

  // Create a BLE Characteristic
  pSensorCharacteristic = pService->createCharacteristic(
                      SENSOR_CHARACTERISTIC_UUID,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READ   |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WRITE  |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NOTIFY |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INDICATE
                    );

  // Create the ON button Characteristic
  pLedCharacteristic = pService->createCharacteristic(
                      LED_CHARACTERISTIC_UUID,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WRITE
                    );

  // Register the callback for the ON button characteristic
  pLedCharacteristic->setCallbacks(new MyCharacteristicCallbacks());

  // https://www.bluetooth.com/specifications/gatt/viewer?attributeXmlFile=org.bluetooth.descriptor.gatt.client_characteristic_configuration.xml
  // Create a BLE Descriptor
  pSensorCharacteristic->addDescriptor(new BLE2902());
  pLedCharacteristic->addDescriptor(new BLE2902());

  // Start the service
  pService->start();

  // Start advertising
  BLEAdvertising *pAdvertising = BLEDevice::getAdvertising();
  pAdvertising->addServiceUUID(SERVICE_UUID);
  pAdvertising->setScanResponse(false);
  pAdvertising->setMinPreferred(0x0);  // set value to 0x00 to not advertise this parameter
  BLEDevice::startAdvertising();
  Serial.println("Waiting a client connection to notify...");
}

void loop() {
    // notify changed value
    if (deviceConnected) {
        pSensorCharacteristic->setValue(String(value).c_str());
        pSensorCharacteristic->notify();
        value++;
        Serial.print("New value notified: ");
        Serial.println(value);
        delay(3000); // bluetooth stack will go into congestion, if too many packets are sent, in 6 hours test i was able to go as low as 3ms
    }
    // disconnecting
    if (!deviceConnected && oldDeviceConnected) {
        Serial.println("Device disconnected.");
        delay(500); // give the bluetooth stack the chance to get things ready
        pServer->startAdvertising(); // restart advertising
        Serial.println("Start advertising");
        oldDeviceConnected = deviceConnected;
    }
    // connecting
    if (deviceConnected && !oldDeviceConnected) {
        // do stuff here on connecting
        oldDeviceConnected = deviceConnected;
        Serial.println("Device Connected");
    }
}

网友A:
没意思,你要控制自己的家电,你觉得是用你常用的手机好还是另外拿一台淘汰机来搞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意思,你要控制自己的家电,你觉得是用你常用的手机好还是另外拿一台淘汰机来搞合适? ...

写代码的时候需要一台手机作为蓝牙的接收端,来连接flutter,这个不能用模拟器.如果用主力手机,来个电话或微信,会打断写代码,等会还要重新连接(比较耗时),而且调试过程可能会把机器搞死机.

等APP完成了,你觉得我不会安装自己写的APP么?

况且我还可以把手机修改外观后,固定到墙上,当个控制中心,这样大家都能用,这不就是智能家居的中控屏么?

网友B:
太高深玩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高深玩不了这个。

难度两个51.业余一个月时间.

网友C:
旧还有很多可玩之处,

如 安装 termux,像一台 linux 电脑,可安装多种开发编程语言,做小型的开发没有问题。像python、node.js、c/c++、php等,而数据库有MariaDB(MySQL的分支)或使用sqlite3。添加SSH后,使用电脑编写,很方便。
————限制是linux界面的开发(但可以使用web做界面)、不适合大型的开发,要求android版本较高。

qpython,也是开源的,也可以自己编译、在编译打包时加入预装的python代码,编写python代码也是不错选择。纯python的库,可以直接使用pip安装,缺点是限制是要求编译的库,安装失败。要求android版本比较低。

网友:
太高深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还有很多可玩之处,

我以前没有搞懂APP的时候   就是用手机上的Python编译器   来控制MQTT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没有搞懂APP的时候   就是用手机上的Python编译器   来控制MQTT的

嫌app麻烦,,,,,要是自己用,使用termux比较方便,支持比较广泛,MQTT太小意思了,,,,,有ssh,在电脑上使用winscp+putty,很方便,传文件也快,上班不背电脑、用手机用作“U盘”搬文件、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嫌app麻烦,,,,,要是自己用,使用termux比较方便,支持比较广泛,MQTT太小意思了,,,,,有ssh,在 ...

termux好像很有意思,能跑HA么? 我看网上有人说bug多.

termux、aidlux直接安装:
推荐度:中
投入:有闲置的情况下0
难度:一般
通用性:高
优点:大部分人都有闲置安卓,设备容易获取,技术上要求也相对不高。
缺点:可能存在莫名其妙的bug,例如本人遇到的:dhcp一直报错,HomeKit无法正常连接等。同时更新起来也非常麻烦,随着ha更新,需要同时更新相应环境。
使用termux或者aidlux,在其提供的环境下安装Home Assistant Core。我最早尝试的方法,后面发现bug较多而舍弃。有条件可以自行尝试,现在安装好像简单得多。对手机没有特殊需求,安卓手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嫌app麻烦,,,,,要是自己用,使用termux比较方便,支持比较广泛,MQTT太小意思了,,,,,有ssh,在 ...

高手

网友D:
我想问问,这个无线模块能不能一直访问互联网进行POST操作。我想搞个模块然后一直访问互联网挂网页文字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这个无线模块能不能一直访问互联网进行POST操作。我想搞个模块然后一直访问互联网挂网页文字游戏 ...

可以,HTTP有库.arduino和micropython都可以,业务逻辑不复杂推荐micropython,代码简单.

楼主:
蓝牙和APP(告别各种助手和控制台 命令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想要的翻过的两座大山,
以前pyQT和51822都半途而废了,没有坚持下来.
arduino(ESP32)和flutter相对简单点.推荐从这里入手.

网友:
旧手机的屏幕能不能利用起来?这个屏幕可是高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