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 FDM 打印出现单侧横纹,请指导思路

楼主(2024-02-29):
收了一个钣金的UM2打印机,清理干净机械部分后,自己改了Klipper,其它都正常,但现在打印结果如下。
我现在能排除到的部分:
1,和冷却无关,用ABS打印(关闭风扇),结果一样。
2,和回抽无关,下图无论圆柱还是长方体盒子均用花瓶模式螺旋打印,没有回抽。(不用花瓶模式,直接打印实体,结果一样)
3,喷嘴换新,结果相同。
4,皮带涨紧已检查,均正常。
5,电机电流均设置为较大值(tmc2209)
6,挤出机用的泰坦挤出机,更换了沃龙M4,结果一样。

比较疑惑的部分:
1,Z轴已经去耦,因为除了左侧,其它面结果都还行,而且横纹没有规则,每次打印都不尽相同。垂直度也检查了没问题
2,打印了方块,三个轴向的精度也在+-0.1mm之内。
3,从左侧外壁看,横纹都是凹进去的,从内壁看,都是凸出来的,怀疑电机丢步,但机械上看,X和Y方向手动滑动的阻尼差不多,都不大,而且um2是远程,打印头整体是很轻巧的,而且用的是信浓42x48的XY电机。再说丢步为何总在左侧而且Z高度并没有规律呢?

请朋友们不啬赐教,谢谢了。

图1     圆柱的左侧横纹,其它正常

图2  长方形左侧横纹,其它侧正常

图3  正常的右侧

图4  另一个角度看左侧的内壁

网友:
怀疑是机械问题。停机,用手轻微来回移动喷头,感受一下,不是感受阻力,是感受皮带的松紧度,看看有问题那位置,是否喷头可移动,但是电机不跟着转(轻微的细心感受)。
也就是看看皮带有没有问题。
但是看你这打印结果,左右面都不是很齐,只是右边稍微好一点而已。

网友:
调平调平调平

网友:
这就是挤出不足

网友:
看着挤出问题,检查进料是否顺畅,降速降层高、提高喷嘴温度加强喉管散热,另外看下皮带是不太松了

网友(2024-06-07):
这问题 还是去群里问比较靠谱

网友:
直接竹子吧,省心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你这多少钱收的机器

网友:
检查一下供料,是不是供料管有折叠拉扯,导致进料不顺;用手移动打印头XY轴运动,看看有没有阻力。

网友(2024-10-02):
有一个z轴补偿程序,你刷进去就可以了,具体我没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