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0.88两个的充电宝,不会玩,拆了

楼主(2024-02-29):
闲鱼上10.88两个的共享充电宝,typec充电口,但是要按一下才有输出,而且马上就断了,翻车了,拆开看看吧
卡扣的,没打开,暴力拆开了,卡扣断了,到时候再沾上吧,要是用不了就直接拆电池了,发上来大家看看有没有啥办法破解的

网友:
鼓了再拆不迟。

网友:
破解成功了吗

网友A:
包邮了吗?包邮就还不错的。即使不能破解,至少电池看上去还行。不能破解,自己放个主板进去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网友:
10块钱两个,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邮了吗?包邮就还不错的。即使不能破解,至少电池看上去还行。不能破解,自己放个主板进去还是可以用一下 ...

这是单片机的定义
包邮的,不知道咋破解

网友B:
把检测线拔掉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检测线拔掉试试呢

哪个是检测线呢,下面那个排线好像是灯的

网友C:
主要看电池好坏。

网友D:
如果有时间折腾的话,量一下尺寸去立创开源社区抄一个移动电源板,整个PCB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电池好坏。

电池看着挺新的

网友:
价格不错,拆电池用吧

网友:
主要看IP5189T芯片资料去破解,IP5189T是可以单独工作的,并不需要单片机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时间折腾的话,量一下尺寸去立创开源社区抄一个移动电源板,整个PCB替换掉。 ...

没这水平啊,不行就拆电池用了,反正也便宜

网友:
看这电池应该是好的。

网友:
根据上图内容的,可以查一下IP5189T的第八脚(key)除了连接开关是否还跟单片机连接。如果是,尝试断开与单片机的连接看看。

网友:
直接拆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看着挺新的

那就是赚了吧?

网友:
或者直接拆了单片机,如果仍然不行,根据IP5189T的手册跑一下电路,按手册恢复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
电池好的话,换一个普通充电宝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