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用音箱线当电源线用的?

楼主(2024-02-29):
有没有用音箱线当电源线用的?比如接一个拖线板,绝缘有问题吗?

网友A:
肯定是可以,前提是不能太细了,有的还用无氧铜喇叭线做电源线,听说经过电源线以后杂波少了,纯度高了!

网友:
就看你是用多粗的音响线了,4平方音箱线用来当2平方电线用应该可以,如果电流大了音箱线芯铜丝细软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建议,过市电的线都是要经过3C的标准认证。而音箱线非也,虽然过流可能没问题,但其它就不一定,存在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前提是不能太细了,有的还用无氧铜喇叭线做电源线,听说经过电源线以后杂波少了,纯度高了!{: ...

据说还要看是火电还是水电

网友C:
绝缘和线径必须要考虑的,特别是绝缘是否满220v的要求?安全是第一位的,线径与所用的最大负载要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缘和线径必须要考虑的,特别是绝缘是否满220v的要求?安全是第一位的,线径与所用的最大负载要匹配。 ...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我就用了,接灯线啊,手里有些垃圾音箱线,外层绝缘的硅胶皮很厚,但芯线估计也就是0.5平方,扔了可惜,用了可恨,所以正好接个灯线,几十W,电流路够用

网友:
我用过,4平方带外皮的(N年前酒店KTV用的音箱线带外绝缘层直径大概8毫米),做移动排插。如果是平行线那就算了了,外皮容易破。

网友:
应该可以用,只要线径对应合适的负载。

网友:
临时使用电流不大也可以用,不建议长时间大功率接入。

网友:
好多音响线中间的多股导线很容易被拉断,外表不容易看出来,断的多的部位比如每次线收线的折痕处就容易发热,鼓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据说还要看是火电还是水电

圈里的大神说了,水电带的音响声音柔棉甜美适合女毒,火电带的音响声音狂野强爆适合听动感DJ,核电带的音响声音厚实清晰适合听男高音,而太阳能电带的音响是最好的,三频均衡无缺点,适合全部音乐,更更好的是用爱发的电来带音响出来的声音那简直就是.........不好意思,我实在编不下去了

网友:
主要还是得看你所带的负载的功率。

网友:
这种情况太多了,我们户外安装几十米长的拖线板都用质量好的音箱线做,胶皮特别耐用。

网友:
低电压应该问题不大,高电压不建议这么用,容易出问题

网友:
1优质的音箱线可以临时接插座。2,那种一拉就断,生锈氧化的最好不用。3因为阻值比较大,不能大功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圈里的大神说了,水电带的音响声音柔棉甜美适合女毒,火电带的音响声音狂野强爆适合听动感DJ,核电带的音 ...

能分辨出水电、火电、核电、。。。??
纯粹的胡说八道。

网友:
我在朋友家见过用那种粗的透明音箱线,接电炉子用。

网友:
我用过,用做台灯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