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线性电源指示仪表闪烁原因

楼主(2024-02-29):
龙威电源TPR30-30D电源带负荷时,负荷是砂带机电流在10-20A之间,电压24v。电压电流表显示闪烁,是啥原因?空载正常。

网友A:
负载大了?或是因为是感性负载?用小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大了?或是因为是感性负载?用小负载试试。

感性负载,电阻负载没事

网友:
警告,极限运转

网友B:
你那个机器是有刷的吧!是不是电磁干扰?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瞬时电压跌落超限

哈,你看到的是平均电流,电动机是瞬时电流绝对超限

或者在输出端加大电容,好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机器是有刷的吧!是不是电磁干扰?

是有刷电机 型号 997 ,24v12A

网友:
稳压电源带砂轮机?

找个开关电源试试

楼主(2024-06-15):
引用 网友A:
负载大了?或是因为是感性负载?用小负载试试。

原因是电流数码显示管有一个损坏,更换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