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丢失分区,提示格式化,数据还能否恢复,求大神支招。

楼主(2024-02-29):
分区软件自带的恢复数据基本上都试了 ,无法解决。

网友A:
diskgen搜索分区,能搜到吗?

网友B:
3281主控的那么不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搜索分区,能搜到吗?

搜索不到。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主控的那么不堪吗?

第一次用这个

网友:
diskgen搜索分区,并扫描

网友C:
还能识别到空闲分区就说明还有机会
最新版DG直接进误删恢复,分区表挂了也能扫出来

楼主:
这个一直这样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识别到空闲分区就说明还有机会
最新版DG直接进误删恢复,分区表挂了也能扫出来
...

恢复就是一直未响应    全部是读扇区错误

网友:
说句风凉话,不要用tlc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识别到空闲分区就说明还有机会
最新版DG直接进误删恢复,分区表挂了也能扫出来
...

最新版DG 恢复恢复就就无响应自己关掉了

楼主:
就这样子   根本跑不完

网友:
可能掉固件 扇区出错了吧

网友:
海力士单通道TLC颗粒还是开成PSLC吧

网友:
如果数据很重要,别自己折腾了。花钱,请本坛小飞机恢复,他有专业设备和软件(很贵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