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表笔插头处胶皮折断,有什么好办修复?

楼主(2024-02-29):
用了多年的万用表笔

只能用热熔胶应急解决吗

网友:
热缩套管可以吗?

网友:
买套新的换上

网友:
在断口扎一截别针进去。

网友:
感觉用热熔胶修复的效果还是不错了。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线粗吗?然后红包几毛钱买对新的

网友:
断口处剥离,铜丝焊锡,然后AB胶或者热熔胶包裹。

网友:
买新的,安全好看

网友:
剪了弄个香蕉头以后就方便了,坏了就剪

网友:
套一小段弹簧,或者用医用胶带

网友:
看样子线还没断,剪掉换个新香蕉插头省事儿

网友:
买个新的90度香蕉插头换上

网友:
这个我修复过,折断处钻孔把插头别出来,插线焊接后把插头顶回去就行了

网友:
才修好一个,切开,穿热缩管,连好线,热熔胶粘合,热缩。

网友:
买个香蕉头换上

网友:
用热熔胶粘上!

网友:
10楼的办法好,要保持柔软才好。

网友:
再加个热缩管就完美了。

网友:
用结构胶,比较结实!不过要小心操作,我是打了胶厚用专用的水喷了再做造型的,不然会粘的到处都是!

网友:
我一般是剪断,中间刀切开,重新焊接
薄弱地方,用平时攒下来的弹性适中的弹簧粘上
或者pdd买护线套,有卖的,但是未必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