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LG液晶电视电源板求助——已修好!

楼主(2024-02-29):
一台创维代工的LG 65寸液晶电视使用中突然黑屏停止工作,同时看到从电视后面冒出一股白烟。赶快拔掉电源,拆机检查。

冒烟的位置是电源板,这是拆下的电源板:

电路板背面:

主控是恩智浦的TEA1716T:

拆下散热器,检查功率管:

半桥主功率管是国产华微电子的JCS18N50(它们左后方有个烧毁的元件,下面详述):

简单测了一下保险丝,都完好没有烧断。测散热片下的整流桥、半桥主MOSFET功率管、PFC控制MOSFET功率管、PFC功率二极管都没有短路,基本正常。

目测发现一个标为CP2的元件烧成了灰,猜测这可能是一个电容,它的旁边有一些貌似液体残留,这个CP2可能和上面蓝色的CP1相似,但是CP1上也没有任何标志:

这个CP2是一个电容吗?一般是多大容量和耐压?为什么旁边会有液体残留?目前看其他元件可能没有问题,如果不用这个CP2或者找合适的元件替换它能不能修好,不换其他元件接电源有没有风险?

==================================================================

在热心网友的启发下这个电源板昨天半夜已经修好. 经观察电路板走线发现那个CP2和CP1都是并联在二极管D17上面的.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型号不同的创维电视但是用同样的TEA1716T主控的电源电路图, 主要结构应该是类似的:

D17、CP1、CP2分别相当于电路图中的D20、C47、C57, D17是PFC的升压二极管, CP1、CP2则是尖峰吸收电容, 一般容量100或220pF耐压1kV - 2kV, 容量要求不严, 我找了一个470pF的蓝色安规Y电容换上就好了(安规电容的标称工作电压虽然是300V但是实际耐压有5000V所以是足够的):

经仔细观察, 那些疑似液体残留不是从电解电容C9中出来的, 清理干净之后没有影响. 换好电容CP2之后接电源, 空载时13.2V输出端电压为10V, 80V输出端为64V, 均正常, 因为TEA1716T有特殊的设计, 它不需要单独的CPU待机电源, 直接用主电源做CPU待机电源, 只是待机时输出电压降低到正常值的80%, 此时TEA1716T自动处于所谓的Burst节电休眠模式, CPU发出开机信号后电压就自动升高到正常值.

空载测试没有问题, 把电源板装到电视上, 一次开机成功, 电视恢复正常工作. 连续开机几个小时也没问题, 故障完全修复.

网友A:
同时看到从电视后面冒出一股白烟
是不是电视正在播放西游记的原因呢

网友:
CP2是并在PFC升压二极管的小无极电容,即使没有也不影响电源板工作,你再好好查查。

网友:
电容爆了吗?先找到容量耐压,直接更换,清理后试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还要查周边有没有突然电压升高或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看到从电视后面冒出一股白烟
是不是电视正在播放西游记的原因呢 ...

现在还没到暑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到暑假呢

妖怪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

网友:
创维的电视电源板很容易坏。

网友:
安全隐患不小呀

网友:
221/2KV瓷片电容

网友:
这板应该不贵吧?不想折腾,直接换一块。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电容C9导致CP2炸飞了!

网友:
cp1应该有参数的,,,

网友:
CP1,CP2,D17并在一起,炸了一个?

网友:
创维代工的LG 60寸液晶电视

把型号贴上来你不会吃亏

网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个液体应该是那个大300v电解电容的某一个电容爆裂,只有电解电容爆裂了才有液体喷出。

网友:
应该是2kv小瓷片电容,清理烧坏地方,从旧板拆一个换上。

楼主:
在热心网友的启发下这个电源板昨天半夜已经修好. 经观察电路板走线发现那个CP2和CP1都是并联在二极管D17上面的.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型号不同的创维电视但是用同样的TEA1716T主控的电源电路图, 主要结构应该是类似的:

D17、CP1、CP2分别相当于电路图中的D20、C47、C57, D17是PFC的升压二极管, CP1、CP2则是尖峰吸收电容, 一般容量100或220pF耐压1kV - 2kV, 容量要求不严, 我找了一个470pF的蓝色安规Y电容换上就好了(安规电容的标称工作电压虽然是300V但是实际耐压有5000V所以是足够的):

经仔细观察, 那些疑似液体残留不是从电解电容C9中出来的, 清理干净之后没有影响. 换好电容CP2之后接电源, 空载时13.2V输出端电压为10V, 80V输出端为64V, 均正常, 因为TEA1716T有特殊的设计, 它不需要单独的CPU待机电源, 直接用主电源做CPU待机电源, 只是待机时输出电压降低到正常值的80%左右, 此时TEA1716T自动处于所谓的Burst节电休眠模式, CPU发出开机信号后电压就自动升高到正常值.

空载测试没有问题, 把电源板装到电视上, 一次开机成功, 电视恢复正常工作. 连续开了几个小时也没问题, 故障完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