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联通机顶盒遥控器CP1503E芯片漏电

楼主(2024-02-29):
     朋友的联通机顶盒遥控器所有按键功能正常,但使用一对七号电池一周左右就没电了,经拆机测试发现是CP1503E芯片漏电所致

后壳断裂,电路板正常

待机电流15mA左右

只有一颗CP1503E芯片

一只47uF/16V电容

实测容量48uF,指针表电阻档测试也无漏电

未按键时红外发射管持续有1.17V电压

拍照也可见红外发射管一直是亮的,应该就是CP1503E芯片不良了

网友:
尽管漏电却还能使用

网友A:
这个漏电是怎么测的,我的富勒M65无线鼠标一节5号电池最多三个月就没电了,普通水货电池一个多月就O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漏电是怎么测的,我的富勒M65无线鼠标一节5号电池最多三个月就没电了,普通水货电池一个多月就OVER... ...

测量待机电流

网友B:
会不会某个按键短路了。

网友:
app下线了,这东西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某个按键短路了。

所有按键功能正常,锅仔片手感一致,外敷塑料膜无破损,按键短路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个怎么测

网友C:
这个漏电是怎么测

网友:
15ma,电池能坚持24小时*7天,电池的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漏电是怎么测

指针表R×1电阻档看LI,待机电流15mA左右,已经接近正常按键工作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针表R×1电阻档看LI,待机电流15mA左右,已经接近正常按键工作时

谢谢谢谢!

网友:
单独更换芯片不来,直接更换遥控器得了

网友:
晒晒芯片试试

网友:
直接更换遥控器

网友:
可能电路板受潮了,晒一下看看

网友:
烤一下板子,拖一下芯片试试。

网友:
折腾不好就换新算了

网友:
后盖是咋断裂的?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马宝买个新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