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请教:服务器可以用ssd吗?

楼主(2024-02-29):
单位自己的小型服务器,每个月有一周的集中访问量,其余时间没人访问。

目前用的机械硬盘,很多年了,最近嘎嘎声音比较大,想换个硬盘,看能不能上SSD。

网友:
可以啊,买企业级的

网友:
买三块做raid1,不怕坏的话一块也是可以的。

网友:
企业级,,很多服务器早就用上了这种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
四块机械硬盘组的raid5,容量、速度与安全性兼顾,2015年底买的。2022年淘汰下来当办公电脑用,到现在。
服务器的重点是连续运行,没事别关机

网友:
可以用固态硬盘。但是固态硬盘有读写寿命,至于而且很看主控芯片的优化水平,主控芯片好,寿命就长。但是最好的肯定是企业级固态,容量也大,好是好,就是贵。另外就是,固态硬盘一旦损坏,数据无法恢复。如果有2块,做个RAID1,有3块做RAID5,有4块,那0+1,5+1热备都行。

机械硬盘也可以组RAID,好处也是一样的。

服务器就是没事别瞎折腾,不要老是开关机。

网友:
我们用dell服务器,全ssd
备份盘系统盘全都是

网友:
很多服务器早就用上了

网友:
有专门的服务器硬盘SSD,一般是加服务器的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企业级SSD寿命好像是按照每天复写次数算的,按着寿命算,寿命到了就换没啥不行的,但是杂牌别买

网友:
当然可以啊,你看某鱼上的,很多都是服务器上下来的。

网友:
可不敢上SSD,太静音了也不舒服

网友:
有服务器专用SSD

网友:
大家都说能用,那就能用,SSD也不是单机的专利。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刚明白。

网友:
服务器必须上企业级的,做系统用ssd,冷数据数据存储盘建议用机械盘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建议,评估一下高峰时访问的IO,可选用机械盘做raid,ssd做缓存。这样可以做好数据保存和访问的兼顾,当然要好的阵列卡和好的SSD

网友:
理论上支持任何种类的储存设备,只要软硬件兼容就行

网友:
可以 这东西没啥限制
声音大需要关注下 不行就抓紧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