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锐捷M32刷openwrt

楼主(2024-02-29):
拆机发现CPU和5G模块都和X32一样,所以参考X32的方法(原作者: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58118-1-1.html

先拆机

然后找到主板上4个小圆孔,分别对应V R T G

用USB转TTL串口小板插上杜邦线并连接主板
注意:TTL小板的 “3V3” 对应主板的 "V"
          TTL小板的 “TXD” 对应主板的 "R"
          TTL小板的 “RXD” 对应主板的 "T"
          TTL小板的 “GND” 对应主板的 "G"

插上TTL小板

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串口号

打开putty,连续不断的按下箭头,直到出现一个列表

选择第一项并回车

输入固件文件名 openwrt-mediatek-mt7622-ruijie_rg-ew3200gx-initramfs-kernel.bin 后回车

进入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连接 选中以太网右键属性
将IPV4地址手动改为 10.10.10.3  掩码255.255.255.0  网关 10.10.10.254(此处和X32不一样)

打开tftpd64软件 ,路径改成固件所在目录

回到putty  回车后开始刷入临时固件

刷入完成后回车就可以看到openwrt图标

输入 passwd root 命令 创建密码  密码输入时不可见 只管输就行  然后再输一遍后成功创建密码

进入控制面板将刚刚手动设置的IP地址改回自动

打开winscp,在tmp目录下导入新固件  openwrt-mediatek-mt7622-ruijie_rg-ew3200gx-squashfs-sysupgrade.bin

正式刷入openwrt
       回到putty
       输入命令   cd /tmp
                       mtd write openwrt-mediatek-mt7622-ruijie_rg-ew3200gx-squashfs-sysupgrade.bin firmware
等待

刷入成功后回车就可以看到OPENWRT图标

最后输入reboot 命令进行重启

附件:

putty:
https://the.earth.li/~sgtatham/putty/latest/w32/putty.exe
winscp:
https://winscp.net/download/WinSCP-6.3.1-Setup.exe
固件:
https://github.com/ericvwv/ActionsOpenwrt/releases/download/2022.04.05-0000/openwrt-mediatek-mt7622-ruijie_rg-ew3200gx-initramfs-kernel.bin
https://github.com/ericvwv/ActionsOpenwrt/releases/download/2022.04.05-0000/openwrt-mediatek-mt7622-ruijie_rg-ew3200gx-squashfs-sysupgrade.bin

楼主:
目前已知bug:upnp装不上,但可以设置手动端口转发

网友:
这个不是MTK7622的标准固件吗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也没什么提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也没什么提升啊。

还是比原厂固件强一点,原厂固件还有一个bug,就是如果做二级路由,主路由DHCP关闭后它会往WAN口分配IP地址(主路由连接的设备被它分配的IP地址)

网友B:
7622刷op是不错的,也不知道老毛子有没有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22刷op是不错的,也不知道老毛子有没有升级

本来想找老毛子,没找到,就刷的op,老毛子似乎只有mips架构的固件,这个CPU是arm的

网友:
我只看不说话,只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找老毛子,没找到,就刷的op,老毛子似乎只有mips架构的固件,这个CPU是arm的 ...

楼主在不在,您有原厂的那个备份吗?我APP升级砖了,现在照您的教程恢复了OP,但是我两台想组网,官网提供的固件有问题,刷不回来

网友:
m32刷机,能开启160mhz频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