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z3735平板能装win10系统吗?

楼主(2024-02-29):
手里有一个吃灰的win8平板,z3735,2+32g,想换成win10系统,不知道可不可以?

另外求win10系统的精简版

网友:
可以装win10 只能32位的

网友:
你这个可以装的吧,我有台联想1050f,也是z3735的u,刷机黑屏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装系统了,屏幕确定没事,换主板能点亮

网友:
可以装,手头的台电,就是这个配置

网友:
我还有个台电X98 AIR2还是啥在吃灰呢,原来就是安卓+WIN10双系统,我给刷成单安卓了...

网友:
家里有台昂达的V80PLUS,车不多也是这个配置,安卓都跑不动,WIN10估计有点吃力,U弱内存小,精简系统可以试试
刷机要看具体型号,硬件驱动比较难匹配

网友:
当然可以装32位版本win10 ,  就是驱动安装比较麻烦.

网友:
网上找,安装精简版可以的

网友:
这种配置就别折腾了,装上也没人去用,看个视频都能卡疯掉

网友:
可以的。,大胆点。没问题。

网友:
可以
但是卡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我玩过很多z3735和z8xxx的板子了,只能支持32位uefi启动,并且卡要死
如果不是有uwp需要,我还是建议留在win8.1

网友:
这是我前几天帮人改登录密码看到的一个笔记本电脑

网友:
别折腾了本来性能就不强,升完会更慢的。

网友:
装个试一试呀!!!

网友:
可以装,但是配置太低了,啥也干不了,还不够生气的。

网友:
没啥玩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