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早期买的天猫魔屏S1投影出现大面积黄斑维修

楼主(2024-02-29):
家里早期买的天猫魔屏S1投影出现大面积黄斑,看着已经不能忍受,这几天决定拆机简单维修一下。

拆外壳网上有视频,我这里就不再照搬了。大家如果也有相同的机器要拆,可以从网上找一下

下面直接上拆开后的

露出这个主板后将板上的螺丝拆除边边缘的连接头拔了就可以将主板拿掉,主要是看下面的光机部分

整个光路和镜头连在一起的,要拆下边上的螺丝才能拿出来,三个红绿蓝的LED光源的里面分光路,DMD在那个散热块下面,拿出来后可以小心拆下,天猫魔屏采用的0.47的1080高清DMD,这东西贵得要命。

拆了这个DMD后出现一个窗口,在反面有这个

拆开后露出的棱镜,一般大概率是这个部分出现问题
将这个双合棱镜拿 出来看下

可以看到真的是这个里面贴合部分烧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的烧坏了,大家可以一拆开一个一个看。现象一般全屏发绿发黄发红是某个灯问题分光镜问题局部才是镜片问题)
这里说明一下,你在网上店铺是没有天猫魔屏S1的光路卖的,其实这个光路是大眼橙投影的,只要找到和光路正反面结构相同的就可以
我在网上直接买个整套还带灯,下次其它不好了也可以换。总价150左右几乎全新拆机,闲鱼上搜可以有。买整个光路是因为便宜,单个棱镜商家要价120元。

将棱镜换上,重新插上线先试机。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棱镜安装一定要在框架边上的固定扣先松一下才能安装到位,拆的时候我是直接从DMD窗口那边我捅出来的。这是一个错误,希望大家知道。
最后说一下,新安装上后,机器要开机重置一下聚焦。否则可能会出现无论怎么调都没法聚焦清晰。
最后上个修复好后的图。

两条黑线是卷帘门上的缝隙!
以上粗浅技术,供大家参考,最近修这个发现网上没有具体怎么拆光路的,因此想着发个贴。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望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貌似是贴合部分的胶出了问题,话说这个胶不应该是能扛住这种情况吗?

楼主:
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胶会坏。

网友:
学习了,好手艺。

网友:
拆开看看能不能除胶,应该就是普通的uv胶

网友:
这胶真次,自己重贴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收藏 以后备用

网友A:
没试着清理一下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着清理一下胶吗

粘得很牢,没法拆开,感觉这种可能是UV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胶会坏。

高温时间久了胶就老化了

网友(2024-06-17):
看这结构是3LCD与DLP的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