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我用RX8025改的时钟一下就没电了

楼主(2024-02-29):
最近用8025改了家里太阳能热水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695-1-1.html

有坛友指出功耗过大,以下是我用不同接法及电压对其进行的一些测试,以期到达其最低功耗和完美工作

注意,以下测试基于RX8025T,其FOE脚均接高电平输入

首先是裸奔状态,频率输出(FOUT)接示波器,输入电压4.2v

流入VDD的电流24uA

然后我尝试接入滤波电容0.1u,输入电压4.2v
FOUT开路,电流18uA
FOUT接示波器,电流31uA,功耗上升了一点
对比没滤波前上升沿的毛刺消失了,非常nice

将输入电压调到3.1v

我发现FOUT的开路时功耗会随我移动测试线变化

当我完全移除芯片周边多余的线束仅保留电源时,功耗是最低的,可见此接法芯片功耗极易受干扰影响

我把转接板的1和14脚切断,接入2枚上拉电阻

同样3v供电,FOUT开路,电流1.1uAFOUT接示波器,电流仅有11uA。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无论你怎么移动测试线束,功耗都不会发生变化。

最后我测试了8025T的最低工作电压,文档上写了是1.8到5.5v,但是我测试手上的2.0到2.1v左右输出频率就已经不稳定了,波形偏移非常严重,我也有8025SA但是没有测试

波形偏移
VDD2.1v,FOUT开路,电流1uA
FOUT接示波器,电流8uA

另外还有很多人说走时偏差问题,很可能和布线有关
我实际测试下来如果把信号输出线靠近芯片下部,会对输出精度产生干扰

像这种走线会影响芯片的工作稳定,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其它好一点的打版

网友:
buc不错,有收获,学习了

网友A:
我买的sop14转接板,不是8025专用那种,按上图接线改了一个有时间显示的遥控器,几个月下来时间还蛮准的。

网友:
楼主测试严谨

网友:
谢谢分享,测试的很详细。

网友:
看来还不如直接芯片飞线不用板

网友:
详细的实验,谢谢分享

网友B:
曾经打过的板子,V1通过小阻值电阻再和V2一起进入双二极管给8025供电,确保掉电走时,频率输出以前不知道从哪里看到,加电阻可以降低功耗,就预留了一个焊盘,看楼主这次实验,增加上拉电阻可以达到目的。还挺不错的

网友:
我做的耗电非常严重,充电电池使用1个月左右就没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打过的板子,V1通过小阻值电阻再和V2一起进入双二极管给8025供电,确保掉电走时,频率输出以前不知道从 ...

加电阻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精度。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拆掉原晶振的电容走时会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sop14转接板,不是8025专用那种,按上图接线改了一个有时间显示的遥控器,几个月下来时间还蛮准的。 ...

我改的热水器去掉原晶振的外围电容每天走时快2分钟,奇了怪了

网友:
如果用上单片机就不要只把8025当晶振用了,里面的时钟、日期和定时器都非常好用,而且还有存储字节。

网友:
走时准,也要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的热水器去掉原晶振的外围电容每天走时快2分钟,奇了怪了

接另一个脚看能不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另一个脚看能不能走

谢谢,有时间测试拆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
最后成功的电路图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sop14转接板,不是8025专用那种,按上图接线改了一个有时间显示的遥控器,几个月下来时间还蛮准的。 ...

就说这图看着咋这么眼熟,原来是我画的

网友:
14脚不是NC吗 为啥还要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