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纯净水抽水机。

楼主(2024-02-29):
朋友的纯净水抽水机进水了,充电、使用都没反应,拿来让我给看看。

纯净水桶上的抽水机。

Micro充电口。

出水口,拿掉了出水管。

中间是进水口(拿掉了硅胶管),两侧是固定螺丝孔。右侧的孔是固定电路板的柱子。

打开。一节5号电池大小的锂电池。一个电机带水泵,一块板子。

板子。由于进水,有腐蚀。

用酒精刷洗,仔细检查发现电池接口附近的覆铜板腐蚀断路(飞线焊接),微动开关内部不通(更换)。修复。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维修的必要,就当闲着没事干消磨时间了。
谢谢围观!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这种我肯定不修了哈哈,让买新的

网友:
这种东西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任何标识

网友:
这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电机会转,但是不出水。。。。
拆开没发现问题。。。。

网友:
不好用扔了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电机会转,但是不出水。。。。
拆开没发现问题。。。。

拆开泵头看看,可能是隔膜坏了。

网友:
买一个新的十几块钱。。。

网友:
看这大腐蚀程度,不久就又不行了。

网友:
刷上绿油,微动换按钮开关

网友:
板子有腐蚀,再坏就能买新的了

网友:
这小玩意儿防水可做得不怎么样啊

网友:
腐蚀的差不多啦!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来从酒坛子里面抽酒非常好用

网友:
电动抽水器,看电路板不如子路牌的,都是几块钱一个的玩意儿

网友:
靠近水的设备,比较容易被水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