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超级快充线只能快充

楼主(2024-02-29):
  网上买了几根华为超级快充线只能9V 1A左右快充(最高峰值16-18W),不能实现超级快充,拆了根是4芯,C口双面电路板有A4-A5 56K电阻(V-CC 56K电阻),正反面各一颗。其它几根线用4096充电板插上也量得V-CC 56K电阻,用的是快充模块,输入12V4.5A电源,支持华为超级快充协议,手机荣耀10最大充电22.5W(超级快充5V 4.5A)谁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这是使用的快充模块

昨晚手机坏了,吃过饭还能开机关机,晚上10点多开机不进系统,反复显示荣耀LOGO就花屏线重启,一直把电都耗干了,现在充不进电,接充电器有时有5V 0.3A反复显示荣耀LOGO就花屏线重启,重启多了还会亮黑屏,红灯亮!有时会出恢复模式,显示“恢复出厂、重启、关机”,选恢复出厂、重启,又反复显示荣耀LOGO就花屏线重启,不知是不是网上说的CPU虚焊了,不知修这个要多少米,还有修的价值吗?换下来当备用机的。

网友A:
你买一根华为原装的充电线拆开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根华为原装的充电线拆开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上不是说两面CC有56K就能超级快充吗,也看过人家拆原装线的说是双面CC有56K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不是说两面CC有56K就能超级快充吗,也看过人家拆原装线的说是双面CC有56K电阻 ...

原装线还有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线还有芯片的,

刚刚又找了个视频看,没芯片就两电阻,只有小米的有芯片

网友B:
感觉这些模块不太靠谱,芯片比较热

网友C:
华为线是两根CC上都有56K电阻才能实现快充,标准的线是只有一根CC上有56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些模块不太靠谱,芯片比较热

芯片到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线是两根CC上都有56K电阻才能实现快充,标准的线是只有一根CC上有56K电阻。 ...

两CC上都有56K电阻,四芯线另外两根应该是数据线,看拆原装线视频也是4接口呀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快充模块有问题,华为只要这两个电阻就能触发超级快充,原装5A线里面还多一个104的电容,换一根原装线试试。我做快充模块的时候测试过好几条线,刚开始都不行,换了个A口母座就行了,我也没想明白一共4只脚,都是铁的,手机是凭什么看出区别的,然后几条线的电流也都不同,所以我后来就改PD了,不过不知道荣耀10是不是支持PD。

网友E:
华为的是直通吧,主要充电器支持,模块都不是正直的全华为协议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为的是直通吧,主要充电器支持,模块都不是正直的全华为协议快充

自己去找原装线拆解视频就知道了,4线在C口两CC 56K电阻,通过数据线在充电器转变输出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CC上都有56K电阻,四芯线另外两根应该是数据线,看拆原装线视频也是4接口呀 ...

如果还无法快充,说明充电头有问题,多插几下试试,接触不好也不会快充,华为的快充是几家手机厂里面最垃圾的,经常无法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快充模块有问题,华为只要这两个电阻就能触发超级快充,原装5A线里面还多一个104的电容,换一 ...

手机会检测接口处的电压,如果电压偏低,就会认为有故障,不会进入快充。

网友:
发现我的红米67瓦充电器给荣耀X30充电只能用5V

网友:
能快充就快充,不能快充就只能慢充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去找原装线拆解视频就知道了,4线在C口两CC 56K电阻,通过数据线在充电器转变输出模式 ...

感谢分享,没有拥有过CC线,usb-a口的可能肯定是直通四线的。

网友:
这个模块最大只有18w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没事的,换一根正品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