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Sony AC-ES455K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4-02-29):
Sony CD机上用的电源,线已经老化的掉渣,不换线肯定不能用

超声波焊,没有螺丝,那就暴力解决

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线怎么会风干

网友:
电路板做工真好

网友:
这个是索尼CD随身听的电源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 放了几年 线全碎了 当时直接扔了 反正一般都是听电池

现在已经闲置

网友:
老飞利浦剃须刀充电器也是电线皮先老化。

网友:
这个线皮老化的有点严重,和火烧过的一样

网友:
御用米苏米生产

网友:
这么看索尼线材也是用的再生塑料了。

网友:
板子留下

其他扔了

网友:
换跟还能用,电路板看着挺好

网友:
当年我买珠海三美电机产的变压器那种3V的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
线皮老化了,适合器还好。

网友:
看电路板上的元件感觉还不错,惨不忍睹是线材

网友:
惨不忍睹是线材

网友:
线老化成渣渣的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线是经历过什么

网友:
米苏米代工,一水的日系元件好东西

网友:
线材是环保材料的,时间一到自动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