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画一个CBM2199的量产测试架,求TSOP28转BGA132/152的端子引脚定义接线图

楼主(2024-02-29):
如上图

求这些脚的定义

顺便也求一下CBM2199的电路图。。。。

网友:
只是自己用的话,闲鱼淘一个吧,有3,4种可选。

如果想批量打板批量卖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A:
我有画好的,但是不是无偿提供,不想花钱的话也有办法,立创开源广场有2199E,然后,找bga152数据库手册,TSOP48数据手册,对针脚就可以了,或者买一片BGA152转dpi48的转接板,自己拿表跑定义…要么花时间,要么花钱,或者慢慢等开源

网友B:
2199的电路图看这个cbm2199e-tsop48主控版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电木座序号跟tsop封装一样,数字对应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收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99的电路图看这个cbm2199e-tsop48主控版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电木座序号跟tsop封装 ...

wuguixx
已打板,会短路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wuguixx
已打板,会短路大电流。

避坑了。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画好的,但是不是无偿提供,不想花钱的话也有办法,立创开源广场有2199E,然后,找bga152数据库手册,TS ...

已经搞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uguixx
已打板,会短路大电流。

这个开源好像是把USB定义1脚和4脚搞反了……我也踩过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uguixx
已打板,会短路大电流。

嘉立创有个2199测试架的项目,那个不短路,但是连接不稳定,没有给电路图所以我就没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有个2199测试架的项目,那个不短路,但是连接不稳定,没有给电路图所以我就没发上来了 ...

那个我打板了,还在路上,但是一个测试架,有必要用那么多的保护措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