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功放机无输出 维修下

楼主(2024-02-29):
客户说突然停电在来电就不能用了、我初步怀疑输出保护 开机喇叭一点动静没有,果不其然看见输出端有继电器一个不能正常吸合、这个最好办法就是敲打几下继电器 一般都能见效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看懂 修了什么,看功放布局应该是ktv用功放,羡慕楼主的点焊机

网友:
你的点焊机真给力

网友A:
怎么维修,没有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维修,没有看懂

直接用一根线把继电器给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一根线把继电器给短路了

明白了,短接,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一根线把继电器给短路了

天才做法,值得提倡

网友:
属于继电器比扬声器贵系列

网友C:
楼主这个点焊机可是怎么这么大啊

网友:
这修得简单粗暴,这样喇叭就不耐用了

网友:
换个继电器不就得了,要不就拆开继电器看看,或者触点氧化,或者线圈开路,花不花钱都能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点焊机可是怎么这么大啊

人家是专业做电池的............生产的量

我们是DIY,半年才点2个的..................

网友E:
直接短接继电器,如果以后电路有问题会烧扬声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短接继电器,如果以后电路有问题会烧扬声器的。

wo没有短接  我是敲打几下 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是专业做电池的............生产的量

我们是DIY,半年才点2个的.................. ...

可不,都是一样的功能,但应用场景就不一样了,工业用的和民用的也真的不一样

网友:
老话说得好,修垂直。

网友:
不定何时还会出现这个故障。应该换个高质量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