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先科”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4-02-29):
我也不知道真假的产品
因为客户说坏了
那我就拆了看看吧  说是12-24伏都可以启动车
这个玩意功能太多 走线也乱
电池小小的一块和充电宝差不多大
我给他叛死刑 无法修复
这个电池我没有 普通锂电池也没有这么高倍率启动用、我个人觉得这类启动宝都是奇葩都是笑话!我记得还是提一个电瓶最好最靠谱

楼主:
唯一一个优点是有大功率继电器启动车几秒后自动断电保护电池、

网友A:
电池是大单体锂电吗?

网友:
世界看中国,中国有先科,当年比较霸道的一句广告词。

网友:
功能整得多好卖钱,这是通病,其实临时做启动用用就行了,电池是核心,,其它扯淡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人diy的不像是工厂里面出来的

网友:
看来是动力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大单体锂电吗?

7小片聚合物

网友:
电池是不是被换过了

网友:
修车的用还是不错的,有个充电宝天气好试试启动功能。

网友:
电池应该拆开,看看是什么电池?!

网友:
还有220输出口,功能不 少

网友:
好家伙,这个先科可是啥行业都涉及呢

网友:
想要这个壳,卖我得了

网友:
感觉电池被换过了

网友:
当年的VCD DVD大牌,现在都跟南极人一样到处贴牌了。
做工感觉也还行,就是太大太空了,走线也乱。

网友:
电池看着有点弱不禁风,所有功能都有,但高电压大电流就只能做功能演示。

网友:
这种电池不好找,即使更换了,寿命也不长

网友:
当年的VCD DVD大牌,现在都跟南极人一样到处贴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