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进版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4-02-29):
这个耐压测试仪之前发过一次,现在改进了一点,可以显示电流并小范围调整电流
整体图

内部结构图

无负载图,电压超量程了,所以显示4.97

50v,220uf电容耐压值

LED两种电流下的导通值,因为电流表是用电压表改的,为了匹配原程序的小数点,内阻做的比较大,大概有30欧左右,测量耐压值低的时候要调小电流,这样内阻分压才会小点(电压表读取了电流表的分压值),当然,如果是测耐压比较高的零件就无所谓了。

网友:
没看明白,以前的贴子呢,给个链接吧.

网友A:
支持自己DIY好用的工具,内置的电池建议再裹一层泡棉什么的保护一下,当上盖合上的时候,目测电压表头背面锋利的引脚正好能戳到电池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自己DIY好用的工具,内置的电池建议再裹一层泡棉什么的保护一下,当上盖合上的时候,目测电压表头背面 ...

不会碰到的,还是有点空间隔离

网友B:
技术可是真厉害,但这个手工也有真凑合了,掏完了洞把边缘搞平整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可是真厉害,但这个手工也有真凑合了,掏完了洞把边缘搞平整些啊

修不好,开孔开大了,开孔是个细致活。

网友:
机壳内的电路板还是少用点热熔胶,以前遇到过部分元件发热导致电路板脱落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不好,开孔开大了,开孔是个细致活。

锉刀啊,我都是最后用大板锉咔咔一顿修

网友:
请教,这是什么原理?怎么测耐压?

网友C:
看不出来,详细解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详细解说一下

锂电池升压至100V,常用零件在最高耐压极限情况下有漏电流,这个时候电压达到平衡了,这个电压就是零件的耐压。不知道这个解释对不对,反正就是用高压小电流冲击零件,能显示的最高电压就是其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