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箱拆解廉价便携点焊机

楼主(2024-02-29):
       前情提要!本次出现物品为个人在某鱼平台蹲了好几天捡垃圾来的物品,图片中涉及的品牌大家可以忽略!
       防止广告嫌疑,图一二贴出购买的记录

       !!!!!!!!!!!本贴仅供交流参考此类物品的做工设计!!!!!!!!!!!!!!!!!!

       由于我经常捡垃圾,折腾手机移植电芯 每次都是让电芯卖家帮忙转镍,再到我手里用锡焊来处理连接问题,故而诞生了整一个价格低廉的点焊机方便方便自己解放双手。

       话不多说先看看有些啥

        内含物,机器本体+一副表笔,表笔由铜棒+10AWG线缆组成

        内部结构4MOS管,并有电芯充电电路,升压电路(用来控制MOS管)

        最后看看核心部件,2并结构的电芯 内阻阻值;1.332毫欧

        到此完结,试用问题目前测试过0.1mm镀镍钢片能点的动
其他厚度和参数我个人感觉很难再点的动了,根据卖家经验说来,只适用点镀镍钢片和镀镍铝片

     最后还有个问题,这玩意标称电压3.7V,那满电电压应当是4.2V
但是我实际充满后满电电压是在4.36V,不知道各位看官有没有发现我上面发的图里面关于电芯满电电压问题
卖家虽换过电芯,但是电芯与原装参数是相同的 单片电芯3.7V 2200mah*2
4 .36V满电电压是我用万用表,内阻仪,可调电源多个工具测得,无误测可能性
那剩下的就是出品方的设计问题或故意为之?

感谢观看,理性探讨

楼主:
仔细看了下板子结构,发现有维修痕迹?
准备直接切断原有的充电电路,额外增加一路保护板用于电芯

网友A:
现在手机电池大部分都是这个电压吧

网友B:
不错,增加一个实用工具

网友C:
折腾电池电焊机还是很实 用的

网友:
体积小,价格低,很实用呀。

网友:
实用  确实是便宜呢

网友:
电流足够大就行!

网友:
这种点焊机小巧,携带方便,就是废电池,大电流放电很快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用铅酸电池做点焊机吗

网友D:
点焊机,我只用超级电容的。不用考虑会鼓包会损坏。不用了放起来即可,哪怕一年后再拿来用也不会坏。

网友E:
这笔,这板,这壳子,59元很超值了

网友F:
这价格是俺见过的成品最低价了,用得上很值。这玩意不能调点焊时间的么,一个按钮都木有

网友:
点焊手机电池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电池大部分都是这个电压吧

板子设计是3.7V 满电4.2V,电芯也是相同参数,但是实际充电满电达到了4.36V 已经属于过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增加一个实用工具

是的,主要是方便一点,价格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电池电焊机还是很实 用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是俺见过的成品最低价了,用得上很值。这玩意不能调点焊时间的么,一个按钮都木有 ...

有6个档位可以切换,1档适用于手机电芯移植,4档适合18650 21700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笔,这板,这壳子,59元很超值了

是的,这价格我原本想要的就是控制板和壳,没想到卖家很实在 电芯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我只用超级电容的。不用考虑会鼓包会损坏。不用了放起来即可,哪怕一年后再拿来用也不会坏。 ...

我曾经用微波炉变压器手搓了一台点焊机,当时为了实用性整体都做的很大很实在,带来的困扰就是体积过大不方便搬运。现在出门在外 我都会尽量选择价格低廉体积小的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