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基于STC15W408AS的时钟万年历

楼主(2024-02-29):
这个已做好很久了,高手眼里这是小儿科,对我这样的小白却是个大工程,搞了很久,算是本人第一个单片机成品。
屏幕是老王家买的2.4寸,带按键背光,做时钟正合适。

外壳是原来顺手网上买的,很合适,就是开孔麻烦。

电池是笔记本电池拆的,测试过容量有4000mah,刚好放下。

单片机用的stc15w408as,时钟芯片用的拆机8025T,用两块转接板连到一起,温度检测用的18B20

充放保护板引出数据线,就可以用充电口刷程序了,话说这两根线是真的难焊。

装到一起看看效果。

还行,不是太丑。
整体点亮。

背光开启效果

总体还是比较满意,可显示年月门日时分秒,星期,农历,室温,电池电压。另外说一下,单片机耗电达到十几毫安,这样算下来4000毫安的电池也撑不了几天,后来开启了休眠模式,大概八九秒钟刷新一下时间,当然也可以按键随时进入正常模式,休眠模式下大概可以续航3到4个月,这样就比较实用了。

网友:
板子做的好小呀  不错 很是实用 我的供电都是接到太阳能上了  不用考虑电池问题了

网友:
也屯了几个这个屏放在吃灰中,期待能分享一下电路及程序,也好好利用一下屯的这个屏

网友:
做的不错,佩服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383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3是什么意思?

电池电压,3.83伏

网友:
可以接太阳能电板,白天给电池充电。

网友B:
其实没有自动同步时间.一段时间就不准了.后面是个烦恼.

网友C:
秒隐藏,1分钟刷一次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有自动同步时间.一段时间就不准了.后面是个烦恼.

一个月误差三秒左右,还可以接受。

网友:
不错,配了个外壳,好看得多。

网友:
又迈进了一些

网友D:
不错。8025取频率信号?

网友:
我是很想做一个这种时钟,这几年也没少买屏幕和单片机板子,只是单片机在我心里好像有一堵空气墙,很像进去又不知道如何进去!

网友E:
农历和星期之间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8025取频率信号?

8025就是完整的时钟芯片,内置晶振和寄存器,单片机只需读出其中的年月日时分秒和星期信息,并显示到液晶屏上,就是一个完整的时钟了,而且精度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农历和星期之间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电池电压,位置不够,小数点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秒隐藏,1分钟刷一次更省电

看资料这个单片机最长休眠时间只能到十几秒,再长怎么弄还没搞懂。

网友:
绿色的背光觉得不好看,改成橙色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