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吸尘器在市面上假的多吗

楼主(2024-02-29):
近期想入手一台戴森的吸尘器用于车辆内部清洁,逛海鲜市场后发现V6V7V8主机居然只要几十元,甚至品相好的V6全套也就200不到。于是今天想问问拆机大佬,市面上这东西假的多不?毕竟只有拆过了比较了才知道真假。

网友A:
V6一张票子全套是真的

网友B:
我买了个V8也是准备放车里清洁用的,但实际情况是体型太大,犄角旮旯空间吸不到。需要额外配个软管再接吸头。没整两次放家里用了。建议买V7或V8  V7用的18650电池,V8用的21700大电池且电池有电量指示灯,两者吸力差不多且吸头通用

网友:
应该问,市场上真的多吗?

网友:
由于现在智能洗地机的普及,大功率无刷风机价格很便宜了,所以导致这个年数很久的V6V7的二手机不值钱了,但这个机器对电池要求好,低档小功率只能用来极吸宠物造成的毛发,吸颗粒很勉强,除非是开大功率档,大功率档电池一会就没电了,我买了个二手的V6差不多整理一下花了近300元,其中电池花了80多元买了块杂牌电池,标称容量3500MA,实际只有1500MAH,我是配合家里洗地机用的,每天用这个吸一下毛孩子的毛,隔几天再有洗地机清理,还是挺好用的,但你要把戴森当主力清洁工具,有可能续航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价格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假的也有,从气旋的外形能看出来一眼假,只要气旋外形跟正品一样就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6一张票子全套是真的

这个倒没碰到过,要不大佬指点一下,或者转让一台于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6一张票子全套是真的

上一次看到坛子里介绍去看了下,实在接受不了那个成色。

网友:
车内半年都不清洁一次,这属于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6一张票子全套是真的

是锂电池的吗?一块电池就好几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V8也是准备放车里清洁用的,但实际情况是体型太大,犄角旮旯空间吸不到。需要额外配个软管再接吸头 ...

就你说的这两种,18650的21700的,原装电池就几百块,楼上说的一张就能买.....

网友:
好多牌子都比什么森好用

网友:
这么说吧,6节能用的正宗的动力电池就要100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碰到过,要不大佬指点一下,或者转让一台于我。

一般这种本地自提的多,毕竟这玩意一套寄快递成本就要三十多块钱。
另外电芯的问题,V6出厂这么多年了,电池正常老化很正常,出厂是20分钟普通档续航,吸车一般三五分钟完事,老化后的电池一般普通档续航十分钟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一次看到坛子里介绍去看了下,实在接受不了那个成色。

那些都是售后机,没清洗,我一般选个人闲置的,成色好很多,另外这种东西一般到手都是要彻底清洗消毒的,洗完还是很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锂电池的吗?一块电池就好几百啊

一般是6串Sony锂电,新电池确实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你说的这两种,18650的21700的,原装电池就几百块,楼上说的一张就能买..... ...

V6太老了,10年前的产品。但真的一张就可以,电池自然也是旧电池,续航估计也只能听个转声,一般需要自己额外再买第三方的电池或者自己买电芯更换。不过也看运气,我运气就不错160买了V8裸机,叫芬朗的国产电池,续航一秒就停,还充不进去。拆开发现是sony拆机旧电芯,电池电压严重不均衡还有点漏液,然后自己均衡了下用max档可以达到7分钟,跟原装没什么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V6太老了,10年前的产品。但真的一张就可以,电池自然也是旧电池,续航估计也只能听个转声,一般需要自己 ...

吸力能到多少kp的

网友:
必须用锂电池吗,能不能改成从车上取电呢?发动车子插电吸。

网友:
可能大部分都是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