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杂牌电视机通病

楼主(2024-02-29):
    一个客户那边拿回来一台杂牌55寸电视机。

故障现象是待机红灯,开机后亮绿灯,但是几秒之后又转红灯,没有任何图像。

拆机。一块通用一体板。TP.V56.PC815

那这个故障就是这个板子的通病了。

直接那个8脚的电源管理芯片就OK。

换完试机,一切OK。

网友:
插电 开机 轻松秒杀

网友:
这芯片在这位置,周四没电容,没电感,也不想电源芯片啊。

是不是MOS管,开关电源输出的?

要是MOS在这个位置坏,应该是驱动电压低了,可以加个三极管转换成P结的管子。

网友:
这是个降压用的,输出的3.3v不正常

网友:
看开始的描述以为是背光板保护电路的故障。我遇到过也是开始红灯后绿灯闪一下又是红灯,拆除保护后,开机正常工作。

网友:
主控供电DCDC芯片?头一次知道这板子还有通病的,下次碰到了可以试试。不过这个就算不是通病也好修的吧,一般都会查各路供电正不正常吧

网友:
果然老医生都是手到病除!

网友:
楼主厉害吖。。

    火眼真金

网友:
如果是通病会不会更换不久还会再次坏掉。

网友:
我只看到电容没怀孕……

网友:
轻车熟路,直奔主题。

网友:
杂牌电视机通病
不杂牌也有通病

网友:
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还是电路设计导致芯片寿命短?

网友:
前几年亲戚家的电视机也是类似故障,最后只能换主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