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POE网络摄像机48v供电改12v

楼主(2024-02-29):
   废品站收了个网络摄像头,Tp-link IPC443HP  , 纯网线座没DC插座,属POE供电,手头没48v电源,用POE分离器插12v 24v都没反应, 只能接多个12v电源串联成48v,夜灯亮IR-CUT也有声音,接入网络,用Wirless Network Watcher搜索不到局域网新设备,
下载TP-LINK安防运维配置工具,运行发现设备,网段和网络不同段,遂更改ip参数同段,重启登录ip, 进入设置,把版本升级到最新,
再在NVR录像机搜索添加IP,正常播放画面,手机下载个TP-LINK物联APP,添加设备扫码出现画面。

虽能正常使用,但48v电源始终不方便,拆机看看里面长什么模样,看内部电源能不能改供电12v

查内部电路,板上几个ic也查了资料,TI 54160为降压ic,量输出电容有12v,接了根DC母座线在电容上

接电12v 有反应,接入录像机也正常。

本想外壳钻个孔,电源线穿进去,既然原是poe供电,还是通过网线供电,少根线在外。
网线供电端的4脚整流桥拆掉,连线到12v电容引脚。

里面线插好,装上外壳复原,接POE分离器插电接网络,一切正常。

---------------谢谢观赏 点赞

网友A:
在网线上做好标记说明,防止以后忘记了或者下一任使用者误插电损坏

网友:
再朝后面找找,实际电路用电肯定低于5V。

直接在POE输入端接一个12~48V转10V左右宽幅DC-DC的给12V位置应该也能工作。

这样就算以后直接上POE也能工作。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POE转换器,可以输入网络+12V,输出变成POE48V。

网友:
感觉网线插座旁边的三个脚有特殊含义

网友:
可以直接接一路在DC降压电路输入端的,还是宽电压输入,改过几个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回收站里转一转找个POE电源还是容易的

网友B:
如果不是超远距, 改成12V 也不错.

之前给福利院 装的大概50多米,同样12V用的 4+2 线,稳定工作快十年了.
去年上头拍头脑划区域合并,  耗资几百万建的福利院成了闲置房...

我倒是万分反感这种48V POE 在室内混用的, 连续烧我几个网线测试仪了(虽然不值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线上做好标记说明,防止以后忘记了或者下一任使用者误插电损坏

这是个问题,得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超远距, 改成12V 也不错.

之前给福利院 装的大概50多米,同样12V用的 4+2 线,稳定工作快十年了.

也同样反感这种48V POE 在室内混用的方案,这样改造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网友C:
移动电源不错,一物多用,我也要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电源不错,一物多用,我也要整一个

电动工具的锂电池 改装成取电座确实很好用方便,21v 12v 5v 都有,21v用在T12,12v用的设备比较多,12v也可以用T12,虽然热慢一点,也能熔锡,5v用在充手机或照明,外出内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工具的锂电池 改装成取电座确实很好用方便,21v 12v 5v 都有,21v用在T12,12v用的设备比较多,12v也 ...

我捡到个4节的电池包,不过里面的电池已经都废了,开始以为只有一节坏

网友:
用啥牌子录像机,tp摄像头跟海康比哪个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超远距, 改成12V 也不错.

之前给福利院 装的大概50多米,同样12V用的 4+2 线,稳定工作快十年了.

说明测试仪厂商有待改进

网友:
有很多是POE接口,直流12V接口都有。

网友(2024-11-29):
我反而习惯用poe供电.

网友:
感谢楼主的抛砖引玉,受启发了

网友:
tp摄像头有点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