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电信版E8820/E8820S能否用于移动宽带?

楼主(2024-02-29):
丈母娘家路由器挂了,原来是100M的,打算搞台千兆的,不知道中兴电信版E8820/E8820S能否用于移动宽带?

网友:
应该可以,只是个路由器,不是光猫,光猫是有制式的,并且还要配参数才行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漏油器不分谁家的!

网友:
这种运营商定制的固件不太一样,有部分地方会封网,我湖南河北那边旧同事就被封了,到时候得找运营商恢复
或者可以刷固件的叫卖家帮刷好固件

网友:
可以,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
路由器可以,光猫有办法也可以。

网友:
只要不是定制并且会锁网的,都没问题

网友:
路由器随便用的

网友:
刷成openwrt就行了,用用还不错,本人专门研究了固件

网友:
我就是用电信的中兴路由器,移动的网络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在用,不分什么移动电信,pppoe拨号就是了

网友:
江浙沪管的比较严,不允许跨区,其他地方不了解

网友:
40包邮,出台刷好padavan的e8820s有意留言,走咸鱼

网友:
刷系统,都能用。